新O装配中……(今天去试航,郁闷)

楼主(2009-04-14):
新进了一艘75CM的玻璃钢小O,刚拿到手时,妈呀,感觉好重!比我的自制小O重多了!琢磨了几天不敢下手,今天琢磨了好久开始装配。
还是老规矩,能自制的尽量自制!嘿嘿

长75CM

长75CM

刚装好的屁股

刚装好的屁股

楼主:
刚装好了轴系,在安装电调时问题来了,现有两种方案,第一种,4S1P   A123,如图,第二种,4S2P  A123,大家给出出主意,怎么安装呢?

4S1P A123安装位置

4S1P  A123安装位置

4S2P A123安装位置

4S2P   A123安装位置

楼主:
补充一下,电机是FSD3660,KV2726,电调200A,440铝浆。第一次装配成品O船,感觉压力很大,生怕孔的位置有所偏差!

楼主:
大家再帮忙看一下右边压水板和舵的位置是否正确?因买船壳时商家已在船壳内装好了侧板,经反复琢磨,只能装在这个位置,否则固定螺丝会被船内的侧板挡住!

网友:
问个问题
LZ的电机电调不用水冷么
进水口在哪里啊

楼主:
回LS
因电调的位置还不能确定,所以暂时还没安装电机水冷套!我不太喜欢吸水舵,所以打算继续沿用船底进水,进水口初步考虑开在舵机和软轴之间的船底板上

网友:
我也想搞只O船.但是看到船壳好像买回来是没有开出设备孔的.
桨孔 水刀位置和压水板是要自己开孔定位的吗?
自己开怕开得不好哦

网友:
楼主跟我的船一样,只不过我是65cm的,把后面的的侧板弄掉就行了,否则很挡道。

网友:
配重貌似应该往左放吧?建议用4S2P哦

网友:
我的是65CM,配置是3660 KV2048  6S1P A123 125A电调 435桨。

楼主:
回cqmiao
1,两条侧板是用5MM的五合板用玻璃布固定在船底的,很结实,拆掉侧板第一怕影响整体强度,第二怕用力过猛损坏船底!所以放弃了拆掉的想法!
2,很奇怪,我的几条740MM的O艇都要用440-442的浆才可以顺利起滑,换用438的浆就根本无法起滑,更不要说435的了!通过调整浆的如水角也不起作用,我也用的是KV2450---2726的3660电机!不知何故?困惑

网友:
不会破坏船底的,先用裁纸刀把玻纤布割破,然后用力掰就开了,整齐得很,船底是一点也伤不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cqmiao
1,两条侧板是用5MM的五合板用玻璃布固定在船底的,很结实,拆掉侧板第一怕影响整体强度,第二怕用力过猛损坏船底!所以放弃了拆掉的想法!
2,很奇怪,我的几条740MM的O艇都要用440-442的浆才可以顺利起 ...

试试把把电池往船尾尽量靠,重心要靠后,另外压水板改成又宽又短的那种板!

网友:
在哪里买的船壳?楼主给个链接

楼主:
回15楼
在淘宝上打个“船壳”,一搜一大把,这里不好给你链接,有广告嫌疑!
回16楼
用7S?2726*3.3*7=62970,不怕暴磁你去试试吧,呵呵,6S我都不敢用

网友:
嗯,我用的6S A123,电机用的KV2048,这样安全点

网友:
2048KV用A123的话可以上7S的
6S跑不爽

网友A:
用老鹰树实测8s2p的a123在80a-100a放电时的电压是18v,2726x18=49068,上8s1p也不会爆电机的.

网友:
期待跑船结果

期待跑船结果,不过这船蛮结实安全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老鹰树实测8s2p的a123在80a-100a放电时的电压是18v,2726x18=49068,上8s1p也不会爆电机的.

已经够爆了,上次别人用6S + kv2450就爆了。

网友:
昨天不知出了什么问题,回复总看不到,结果出来这么多

网友B:
楼主应该和我一样是同一家店买的。情况和你的一样。基本无法起滑!!!!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好。。。!又换软轴,又换电机。。。现在不知道怎么办。。。速度还是这么慢。。。。。。。

网友:
这么大的艇,就原配的东西,怎么能滑得器

网友C:
75cm 船比较理想的动力是用低kv3674电机配8s123电池上大桨442.这样 整体效率定会比用2700kv3660电机配4s2p电池的高. 而且也容易起滑.不防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和我一样是同一家店买的。情况和你的一样。基本无法起滑!!!!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好。。。!又换软轴,又换电机。。。现在不知道怎么办。。。速度还是这么慢。。。。。。。

我只买了船壳,现正在装配中,还没下水呢!我是说我以前自制的O艇用435的浆无法起滑!要用440-442的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75cm 船比较理想的动力是用低kv3674电机配8s123电池上大桨442.这样 整体效率定会比用2700kv3660电机配4s2p电池的高. 而且也容易起滑.不防试试

442的桨?435就危险了。

网友:
好一隻老翻......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道理!
想发个视频让大家看看是否起滑了,又找不到怎么发视频了!
最近特郁闷,去昆明,大理,丽江玩了几天,想买点模型配件,跑了两天都找不到航模店,更别说想在昆明欣赏高手们跑船了!
在成都逛了一天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