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5.1 --- 装狗

楼主(2009-04-14):
估计装狗的过程比较长,所以就先开始了, 每天装一点

先看个整体配件图,除了机身和头罩

那就按照说明书,一步一步装
在装机身的时候,说明书上写,在这时候要先安装ccpm的舵机了,不过也可以后面装,但是既然说明书都说明了,
还是现在就装好。免得装到最后,要拆机身,就麻烦了。

楼主:
估计是遛狗最廉价的设备了。呵呵

3* ds610

装ccpm的三个舵机用到包 1 , 9 , 12
包12基本都是全鸡大螺丝。

把ds610的脚垫全部上好后,如图,看做工,还是很精细,很有质感嘛,就不知道性能如何。
还要准备3 个长度是16mm的舵臂,说明书上要求的。16mm,好像很长了,不过刚好ds610
都有。

楼主:
再来个侧面
忘记说了,手机照的,凑合,图像差了点

先放个上去看看,说明书上写,如果是futaba的舵机,应该要加垫片,ds610,貌似和futaba相似,
所以也要加,迟些加上去。

网友:
是米咔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期待装出来了的样子

楼主:
打算一个星期装完

楼主:
多啦A梦

网友:
等图等视频

网友:
看标题,以为是 气GOU

网友:
米跟卡多的人才玩得起

楼主:
继续~~~~

吧舵机装上后,才发现,ds610原配的螺丝太细,在logo上上不稳,一定要用logo配的螺丝直径是2.9*13
郁闷~~

左边是logo自带,右边是ds610自带

最郁闷的就是配合螺丝的铜套也用不了了,所以只能抛弃,直接上在胶垫上。

三个舵机装完后效果

看来铜套要加上,不然胶垫用久了会变质,但是那小铜套不知道哪里有卖。。。。

楼主:
开始装狗身了。。。。

一些配件

看看装压带轮的两个轮子的连接柱

说明书上标的是17mm

实际上是

不过最后装的时候确实有道理,可以上紧点,不过需要磨一下,更好上,还有就是直径大了点,也要磨
一下,不然很难插进轴承里面。。

楼主:
鸭带轮装好后的样子

装上狗身后

呵呵,半边狗身。。多苗条啊。。多简洁啊。。。

楼主:
哇。。电机座,粗,壮,估计拿去卖铁也可以卖上几块钱

无意中看到狗的设计者

整体狗身

网友B:
这些轴什么的都是紧密结合,不要磨,要吃药的

网友:
那两个镙丝对比非常鲜明啊!

楼主:
上机身螺丝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有些螺丝规格说明书上没有说明的。
比如说这两个

应该是3*10的。但是说明书上没有,我原来还以为是2.5*10的

所以装的时候,把包12里面所有的螺丝一字排开,这样就不会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些轴什么的都是紧密结合,不要磨,要吃药的

恩,我只是磨磨了一点点,不磨的话,我怕把轴承敲坏的。。
我磨了后,上上去还要很大力呢,呵呵。

楼主:
好,装到狗头了

精致啊

十字架

一个字:乱

楼主:
装大浆夹轴承,有诀窍。。

装了一半的头

看看十字盘,好像很脆弱的样子,不过不用担心,狗600甚至狗700都是用这个。。

完整的头来啦

楼主:
再看看

超狗。。。。。合。。。。。。。。体~~~~超人死光光

网友:
 好贴!顶个!

超狗。。。。。合。。。。。。。。体~~~~超人死光光

楼主:
大齿和小齿,小齿是皮带传动,所以装狗身的时候,要先把皮带装上,不然又要拆一次。

大齿细节

再来

贵,是有道理的。那做工。。。

楼主:
皮带,间隔比较大,但没有yt的那种光泽

小齿和皮带

装上齿轮后,看到齿轮下面那个固定环没有,nnd,花了我半个小时都没搞上去。没有那种工具。真难搞。

就是这个

楼主:
狗头狗身搞定啦。接下来为够加点设备

整理中。。

整理中2。。

搞定。。

网友:
除了流口水,不知干啥了 比较关心狗粮的问题

楼主:
粮食,先卖个关子先

楼主:
别说,还真像狗耶~~~

楼主:
要把他绑起来,不然跑掉了怎么办??

网友:
大齿设计成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楼主:
效率高,声音小,反盗版

网友:
不错。看视频声音确实比较小。

楼主:
这两天都没空,晚上继续。。

网友:
装机普及教育片!很有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