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D210的三抓卡盘怎么拆掉啊?

楼主(2009-04-14):
求助,请问D210的三抓卡盘怎么拆掉啊?我要装上顶尖用~昨天研究了半天也不行,后面三个六角螺帽都拧松了,可卡盘还是纹丝不动~哪位大哥能给讲解一下啊?最好来个图片教程~谢谢了~!~!~

网友A:
从通孔外面用软金属棒打一下就下来了,有个台阶卡住了,我的就是这样搞下来的。

楼主:
楼上您的意思是从后面用金属棒插到通孔里打卡盘吗?还是直接打左侧的通孔??

网友B:
把卡盘爪子收小 从后面通孔敲 注意用手拿着点卡盘 别掉下去砸了导轨 呵呵:)

网友C:
卡盘下放一块木板木板上放点泡沫板,买根黄铜棍从后面通孔一敲。就出来了。

楼主:
明白明白了~明天打掉它~不用找什么木板泡沫什么的了~我直接找个人抱住卡盘~我来敲~哈哈~砸坏导轨他赔我新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