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调600的双桨?

楼主(2009-04-14):
都是用螺距尺把两片桨的螺距调成一样的?

网友:
当然不是。对于精度好的飞机,两翼螺距一样的话,基本没什么双桨。对于差点的,即便你两边桨螺距一样,一样可能有双桨。50级以上的飞机只能悬停的时候看有没有双桨。放心飞吧,双桨对于你悬停是不会有什么影响的。

网友:
双桨会影响平衡,体现为旋翼头抖动

网友:
螺距对了,基本没双桨.

楼主:
我的理解也是螺距一样了,就没双桨了........
但问题是我只有一把螺距尺...总感觉调不精确...

网友:
LZ

可以請朋友稍微加工一下

我自己也有一支,只要連桿準確,可以不用調雙槳

借花獻佛........

楼主:
谢谢版大! 我的600ESP已经严格按照说明书上长度调整了,飞的时候还是有很轻微的双桨,可能还是要调一下,呵呵

网友:
调整一下最上面的连接大桨夹的连杆长度就可以了,基本上一下就好了。一定要杜绝双桨,要不老那么颤抖着螺丝会松的。

网友:
6楼的好东东

网友:
50级以上的飞机,用螺距尺量好了,就不应该有双桨了,否则飞机机械上肯定有问题,横轴弯了,或者其他精度方面的问题。

网友:
飞起一看就知道了,有没有双桨关键还是在飞行中

网友A:
大飞机如果是新机,各连杆长度一致,中联也是垂直的,螺距调好后,肯定没有双桨的。我调的连450小飞机都没有双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飞机如果是新机,各连杆长度一致,中联也是垂直的,螺距调好后,肯定没有双桨的。我调的连450小飞机都没有双桨的。

不要说的那么绝对。大飞机还得看什么牌子。天子的能保证吗?
还有,就算飞机精度很好,用的桨呢?FK的桨偶尔都还能碰到桨孔和桨面不成90度的情况,你敢说飞起来就一定没有双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