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我这个B6是怎么了?

楼主(2009-04-14):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我这个B6是怎么了?

首先是显示的名称错了,本该是LIPO的现在显示的是LIFE.

其实,我充lama v4的电池的时候,老是显示连接错误,麻烦大家帮我看下,是不是我哪设置错了~

照片

照片

网友:
要把电池的正负也接到充电器的正负上

网友:
电池类型要自己设置,你是不是误碰了按扭!连线问题看楼上的,再具体的请看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哥~能讲明白点吗?不是很清楚~呵呵~我已经把平衡充接口接到右边的插口那了呀~~望指教~

网友:
自己仔仔细细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LZ留个QQ,我发个B6的中文说明书给你。
word文档,图文并茂

网友:
电池类型选择错误了
我的天啊,这样的问题没搞懂你都敢冲

网友:
我也很佩服LZ胆量的   多看下说明吧,为了安全,有个全面的了解再充电,在这里问大家只会回答针对的问题,如果遇到其它情况LZ在不知道的时候充电可能会有危险的。

网友:
还是用购机原配的充电器省心,插上就充,灯灭就拔。越简单越可靠。

网友:
線還沒插上~~~~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