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连接电路

楼主(2009-04-14):
我给我邮购了一个FT06-A发射接收机,不知道接收机怎么和马达,电调,舵机,电源等的连接,望高手们给小弟指点指点,最好有接线图,在此我先谢了

网友:
先记住一点:
先开遥控器,再插接收机的电。
按说明书把舵机线,电调线插上接收机,再把电池与电调(2线)连接起来就可以了。马达和电调相连,无刷电机的话应该是3线相连,

楼主:

感谢二楼的指点,也就是说舵机的电流是由接收机提供的,舵机与接收机之间不需要其他的电路,不如伺服器之类的,接收机就那么小的一点,给舵机能提供足够的电流?

楼主:

那位老师傅给我传张飞机接线的照片,最好是原飞机的接线照片(FT06-A),马达,电调,舵机,电池,接收机等的连接,在此我拜谢了

楼主:

接收机就是这样的,上面没有电源线,电池接那儿呢?舵机是直接接在相应的通道上吗?

网友:
你的电调能不能提供接收电源?舵机电源和接收机电源都是电调或电池提供的.和接收机无关
如果能,直接把电调的信号线插在接收机的通道上,比如第3通.这样接收机就有电了.舵机直接插在相应通道就OK
如果不能,就得使用接收电池了.4节5号电池组成5---6V电压配上一根舵机信号线,红色+黑色-白色不用.把这个舵机信号线插在电池通道或闲置通道即可.
多读说明书.

楼主:
感谢六楼的     我这下全都理解了

网友:
你的方法非常好,努力.我看好你哟.
不懂多问不丢人,不问瞎搞害死人.别学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是把舵机,电调,接收机都连好,电机,电调也连好,先开发射机,后再连电池和电调通电,这样行不行,新手请教

网友:
当然是先开发射机,在开接收机了,没错。

网友:
图看不见,想知道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