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的机器下水后怠速有多少

楼主(2009-04-14):
刚整了台华盛的机器,没有离合器怕失控跑不见了,不知道怠速大概是多少,划着皮艇赶不赶的上?
另外买了个手电钻的夹头当锁头发现挺合适的,不知道有没有人这样用过 ,会不会有问题哦

网友:
华盛的机器调好怠速在水中是很慢的,在岸边用手接船很轻松,关键看你怠速调的怎样,要即不熄火船速而又很慢。多调试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A:
我的华盛,稍微大于一点怠速靠岸,能接住,还有个办法,用多余的通道加个小舵机,装上熄火开关,把接收机的丢信号保护设置为熄火。
这样的话,怠速开回来的时候距离岸边还有一两米的时候,按下熄火开关,靠惯性返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华盛,稍微大于一点怠速靠岸,能接住,还有个办法,用多余的通道加个小舵机,装上熄火开关,把接收机的丢信号保护设置为熄火。
这样的话,怠速开回来的时候距离岸边还有一两米的时候,按下熄火开关,靠惯性返回 ...

能说1下,你的接收机是什么型号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华盛,稍微大于一点怠速靠岸,能接住,还有个办法,用多余的通道加个小舵机,装上熄火开关,把接收机的丢信号保护设置为熄火。
这样的话,怠速开回来的时候距离岸边还有一两米的时候,按下熄火开关,靠惯性返回 ...

有图吗??

网友C:
问一下楼上的各位,想买个华盛的油机,这机子性能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吗??

图?这东西还需要图吗?在接收机上插一个舵机难道你不会吗?
把舵机固定好,在摇臂的一个极限位置固定一个微动开关难道还用图?
根据你自己的船舱情况装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楼上的各位,想买个华盛的油机,这机子性能怎么样啊

只能说还可以,但是将就600元的价格,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