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 飞翼龙 怎么样

楼主(2009-04-14):
我的1300 的电池  压不住重心   2200 的电池 太长  4S A123 电池  大概300G  刚好 压住重心
但是这个电池 没用过
2212  30A 的设备  抗得住吗

网友:
 要是2212KV高一点 有3S的A123

就能很爽飞翼龙的

楼主:
哦 。。3S 就可以了吗   对这个电池 没数  呵呵
我的2212 是KV1400 的

网友:
我一直在用4SA123飞翼龙  2212KV1400 30A电调   8-9寸  毫无问题   可以像神州火jian  垂直起飞

放心飞吧    很抗风   掉高度也不是很厉害

楼主:
那我就 搞二组试试 啊  哈

另外时间控制飞多久呢  据说没电的时候 一点电也没有  是这样吗

网友:
不知道a123用什么充电器啊。
充电器太贵了。
有人用ESKY的简易平衡充  60块钱左右带电源的那种
3.7的电压 能充吗?

网友:
2208就能爽飞~

楼主:
楼上的飞的不错  机翼改平 加副翼了哇   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飞的不错  机翼改平 加副翼了哇   不错
我是摄相的~朋友自己改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