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单桨电直微控

楼主(2009-04-14):
从lamaV4 飞的不过瘾后,直接跳跃到了450级别单桨大机器 (Esky 602 ) 。只飞了2次 炸坏了大浆一副,第二次炸坏了大浆和横轴 。 后来 觉得实在不行了 上了个004 先耍 这机器耐炸没的说,问题是悬停总是停不住,不停的修正,不停的偏。而且还发现个问题,机器好像有延时,比如往右打舵打一点,机器会慢半拍一样的再往右移动一些,之前飞过602,虽然炸机 但反映比这个要快过了,没有延时问题。还有,这004起飞总是往左偏,右修正后 机器就歪歪斜斜的。哎 还是 双桨稳定的多啊,托控无风情况,掏出烟来 点着了 机器还在那定着 最少也有10几秒吧。。。。。
请教问题如下:
1、这机器反映慢半拍 是他的特点 还是需要调整什么?如果需要调整 应该怎么调?
2、悬停问题:双桨到单桨 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把机器定住的问题,看的好多视频,都可以把004稳定的机头是机头 机尾是机尾的起飞降落,这一步该怎么去微控?
3、发现2个单桨机器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起飞时尾浆顺时针旋转半圈 明明是机尾对着自己 油门给一点 机头就转过来了 这是啥情况啊?

网友:
入门级设备精度不高反应延迟,这是事实,想折腾的就自己升级无刷和电子设备改善性能还能练技术,有米就直接上高的

楼主:
不想升级了 手里有大机器 在升级004 觉得没必要 就是 这004 练着 感觉技术提升缓慢 郁闷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1、这机器反映慢半拍 是他的特点 还是需要调整什么?如果需要调整 应该怎么调?
2、悬停问题:双桨到单桨 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把机器定住的问题,看的好多视频,都可以把004稳定的机头是机头 机尾是机尾的起飞降落,这一步该怎么去微控?
3、发现2个单桨机器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起飞时尾浆顺时针旋转半圈 明明是机尾对着自己 油门给一点 机头就转过来了 这是啥情况啊? ...

1. 这个原因应该是ESky的舵机慢,没有别的方法,只有把人的反应练快了,所有的操作提前想到就行了。或者舵机和机械系统的虚位也是原因之一,换高精度的部件能够改善,但是不合算。
2. 也是练习的问题。新手飞450很依赖于陀螺仪的锁尾模式,飞熟了不锁尾也行,因为手会条件反射的修正尾巴。
3. 一开始需要慢慢推油门。

楼主:
学习中 004 勉强可以悬停2~3秒了 嘎嘎 发现个问题 004 改了016电池架和脚架 再换木浆后 动力不够飞不起来了 哈哈。。。

网友:
拉玛和单旋翼完全是两码事

要有耐心
要有人带
要有大的场地
要有好的机型
要多看看老的帖子

楼主:
终于飞起来了 就是 还会炸 大浆扫地  主轴 横轴 木浆 就别说了换了多少了 尾管 弯了 弄直了 调机后 接着飞 哈哈 至今为止没太大损失 主机保持完好 看到炸鸡区 那些机器 真可怕 哈哈。。。

网友:
别着急,慢慢来。
都是要不停地修正的,想像小双桨机那样脱控悬停不太现实。起飞时要缓慢加油并随时修正尾方向才可以让尾巴始终对着自己,急加油不甩尾是高级设备加精心调试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