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正关于两相电的问题

楼主(2009-04-14):
说明:我们常用的电只有单相和三相之分,并无两相电!
“相”指的是火线,单相就是有一根火线,三相是指有三根火线,
我们日常使用的电都是220V或者380v的,
单相线的的两根线一个是火线一个是零线,两根线之间的电压是220V,如果还有一根就是接地线或者说是搭铁线
三相线中有的只有三根线,那其全部都是火线,如果有四根线,那么其中有一根是零线,测量方法很简单,交流电压表测量任意两根线,如果电压是220V的,那其中一根是零线,如果是380V的,那么两根都是火线,还有的有五根线,这剩余的一根就是搭铁线了。

所以说,我们只有单相电和三相电,而没有两相电,希望以后朋友们不要再说外行话!谢谢。

如果我说的有什么问题欢迎大家指正!

网友:
LZ说得很对。

网友:
恩,lz正解,头一回听说两相电呵

网友:
lz 是电网 的还是电厂的?

网友:
特殊用途有!输入取三相中的两相,线电压380V。日常使用的是单相,220V(相对地);工厂动力为三相,星形接法时线电压为相电压的1.732倍,三角形接法时线电压与相电压相等。

网友:
比如电焊机就有两相380V输入的!

网友:
380v焊机就是两相输入~!

网友:
还有380伏的变压器

网友:
怎么没有2相?2根相线就是2相.

网友:
嘿嘿,昨天看见楼主贴就想说几句。其实很多事情有特殊的地方。使用非三相电,380伏的用电设备不少见。当然把一根零线和一根相线组成的220伏说成两相电确实不很科学,因为它只有一根相线。

网友:
这问题没有必要争论下去了,楼主说的对,就是只有三相(380伏)和单相(220伏),别问为什么。因为这是电力供电的规定,为了统一标准方便管理和方便工业设备的生产和配套,家庭用电就是220单相,一根火线(相线)一根零线。工业用电商用电就是380伏三相四线制(三根相线一根零线)或者三相三线制(三根相线),家用电有家用电的价格,商用电有商用电的价格,
你要装配电,供电部门只有单相和三厢两个选择,没有什么两相制,你的电焊机非要用两根相线输入,那你也要装三相电!说白了这电焊机还是三相电的应用。剩下一相放着不用就行了……
说起放着不用,就应该提一下为什么家用电和工业用电价格不一样,工业用电为什么贵一倍?因为三相电你用那一项都行,两相也行,三相都用也可以,平衡也行不平衡也行,这就是电价贵给你带来的自由!为什么?因为发电厂出来的是平衡的三相电,如果使用不平衡,势必要影响效率甚至烧坏发电机,而工业用电三相是不可能平衡的,那么就在你随随便便的享用方便的三相电的时候,供电部门同时就要不停的操纵者笨重的切换器,切换着各路供电,来平衡三相电的应用,这些设备的价格是很贵滴(全是铜甚至还有银和镍等贵金属)!而且磨损了还要重新买。所以商用电才会那么贵。

楼主:
本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纠正大家叫日常单相220V用电是两相电的问题,非其他,由此引申出的众多知识也使我受益匪浅,感谢大家的热情讨论!欢迎继续

网友:
有些约定俗成的东西,没有必要搞的那么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纠正大家叫日常单相220V用电是两相电的问题,非其他,由此引申出的众多知识也使我受益匪浅,感谢大家的热情讨论!欢迎继续

我能理解楼主的本意。确实不少同学把单相叫两相的。

网友:
楼主只不过把事情说回原来的样子 我支持楼主的做法

网友:
学习了
谢谢lz和11楼的同学。

网友:
 俺常折腾两相电,控制三线三相设备的控制电路,电源电路跟单相相同(懒得用三相桥再折腾),就直接弄个380V初级的变压器接个两相变到相应电压可以少折腾一种电源板.

网友A:
为什么说有两相三相的说法,因为很多不懂的人看到一般民用的电源插座有三眼的两眼的,同时头脑中有一点点三相电的概念,就想当然地称作两相插座,三相插座或者两相电、三相电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纠正大家叫日常单相220V用电是两相电的问题,非其他,由此引申出的众多知识也使我受益匪浅,感谢大家的热情讨论!欢迎继续

楼主确实是针对这个问题来讲解的,说的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B:
我来和楼主抬杠:1、零线可以叫地线,但绝对不可以叫接地线!交流电路中接地和接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叫搭铁线也不对,搭铁是一种俗称,特指直流电路中的零电位或接地线。2、三相交流电都是有零线的,只是因为在三相对称负载中零线电流为零,所以可以省略。如果三相负载不平衡,则零线不能省略。

网友:
PS:三相输电最多只有4根,绝不会有5根。接地线都是就近接地的,不允许过长。一般的三相四线输电中,零线的截面要小一档,可以直感地看出来。

网友C:
TN-S系统需专用的保护线,称PE线,这就是三相五线制。即L1,L2,L3三相加上中线N,还有专用保护线PE线,共五根!

网友:
引用 网友C:
TN-S系统需专用的保护线,称PE线,这就是三相五线制。即L1,L2,L3三相加上中线N,还有专用保护线PE线,共五根!

 ,但一般用于临时供电或作业区域,:loveliness:;而且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供电形式,只是一种安全保护系统,就像民用建筑强制安装漏电保护开关一样,只是安全保护系统,与供电及输电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说有两相三相的说法,因为很多不懂的人看到一般民用的电源插座有三眼的两眼的,同时头脑中有一点点三相电的概念,就想当然地称作两相插座,三相插座或者两相电、三相电了

这些不懂的人,看到三相四线制的四孔插座,
一定会称作“四相电”

网友:
这么多人误认为有两相电

网友D:
我也搅一下浑水:步进电机还有两相和四相:loveliness:

网友:
三根火线之间叫线电压.是380V.三根火线与零线之间叫相电压.是220V.

网友:
我一直以为三根火线之间叫相电压:funk: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和楼主抬杠:1、零线可以叫地线,但绝对不可以叫接地线!交流电路中接地和接零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叫搭铁线也不对,搭铁是一种俗称,特指直流电路中的零电位或接地线。2、三相交流电都是有零线的,只是因为在 ...

没什么太不抬杠的,我其实也就是一个学过一点点电学知识的伪电工,现在也不从事电气方面的工作,有的东西自己也不是特别较硬,说错了也请大家指正,我会虚心学习,在这里,希望通过自由的讨论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估计很多人看到这个帖子后已经增长了很多知识,包括我自己,这就像一个无话不谈、无话不说的地方,大家畅所欲言,有想法就说出来,氛围很好,所以我很喜欢

楼主:
能在这里待很长时间,以至于每天都来看看,很大程度上时取决于坛子里的“学习风气和态度”这对我影响很大,确实,在这个繁华浮躁的社会里,很难能静下心来做一些实际的事情,很多工作都是在扯皮、推诿中完成的,虽然不喜欢,但现实生活就是这样,每天最喜欢的时间就是在地下室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网上看看大家做的新奇东西,有时候哪怕无事可做看看自己的工作间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在这里可以忘记白天的一切烦恼!这种感觉已经很久没有了!

网友:
下步我来研究一下白兔是不是喜欢吃胡萝卜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搅一下浑水:步进电机还有两相和四相:loveliness:

喂喂,这位的浑水搅得有点远了吧?
步进电机的驱动根公共电网距离太远了吧?在电学里面根本不是一个领域的。

网友:
关于“相”的定义

“相”并非是用几根线来区分的,交流电的电压波形是正玄变化或者是正负脉冲变化,“相”就是指的波形的时间位置,比如,一个电压为U1=u*sina,另一电压为U2=u*sin(a+120),这就是两个不同“相”,相差为120。通常380V的三相电有三个不同的电压波形,各相差三分之一周期,各有一根线输出,零线没有电压,在供电的源头是接在地下的;
关于步进电机的相根据步进要求的不同可以做成二相、四相、八相等,使电压脉冲波形之间的差异。

网友:
搭车请教个问题,单相电机中,电容启动的和电阻启动的,哪个好? 或者说各自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
答36楼,电容是前接进90度角。电阻是后90度,它们都能起动电机。电阻在空载下起动成本低。电容可加起动和运转应用范围大。

网友:
电阻是后90度?   电阻没有移相 不存在角度的说法 没有电阻启动的电机 电机转动前没有反电势 所以启动电流很大加电阻是为了减少启动电流

我再来搅和一下     所谓的三相电交流电 就是因为三根线上的正弦波的电压瞬间相位不一样,所以测量三根线任意两根之间的电压是380v
        而任意一根线和零线上的电压测出来的等效电压是220v(是等效电压不是瞬间电压)    所以三相电交流电任意一根相线和零线叫单相电了 而另外的两相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因为和这一相的电压相位不同 所以他们是另外的两相电
     因为有三个不同相位的点所以叫三相电 那么这样来说 任意一相电也就是220v应该叫单相电  当一个三相电机断了一条相线 那就是真正的两相电了
   看看我啰嗦的
还有搭铁是汽车上的送电方式 就是整个汽车的铁当负极送电 省掉一根线 怎么整到这里来了

   零线是三相点中的相位零点 接地是把线路接在大地上 发电厂是把零线接大地的 而用户用电的时候是不允许不要零线
    由于安全的原因规定是把电器外壳接地 这条接地的线就是保护地
家用的三插的插座可不是三相 那一根是火线 一根零线 一根保护地线 千万不要搞错
楼下的继续口水

网友:
有电阻启动的,电冰箱里的电机就是电阻启动的.因为启动和运行线圈有电感,串上电阻后,就会有相位变化,起到移相的作用.电阻移相的电机就是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