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保护关闭问题

楼主(2009-04-14):
我用是有刷电调 我想把它变傻 就是关闭所有保护功能,无论什么时候都正常运行,不知道有谁知道在电路上怎么改? 谢谢

网友A:
带单片机的?不带单片机用运放的?硬保护?软件保护?上个图看看啊。

楼主:
我用的是 KING SKY 电调 有单片机的

网友A:
那可能就要找它的设置方法了。如果没单片机,一般是个运放决定保护,拆了就行。

网友B:
等他傻得烧了楼主就要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