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01锁尾问题,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9-04-15):
401在非锁尾下能锁住,切到锁尾下头就像右转,这个为什么呀,高手请指教

网友(2009-09-01):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高手现身呀。

原来401装在450上用HS-81,没有任何问题。但现在把401装在500上用9254,就出现了楼主说的情况。感度用了65%。

网友:
引用 楼主:
401在非锁尾下能锁住,切到锁尾下头就像右转,这个为什么呀,高手请指教

是不是模式设错了?用的什么控?

401在锁尾模式下LED长亮的,非锁尾模式LED不亮,请先确定是否真的是“切到锁尾下头就像右转”

网友:
我碰到一个比我还新的新手,问了楼主同样的问题,我看了看,结果正如楼上所言,他搞反了模式

网友:
呵呵,反了.反了.

网友:
自己解答一下

我确信我是没搞错模式的。非锁尾模式,陀机会回中;锁尾模式,陀机不会回中。
今天又仔细研读了401的说明书,我看问题是应该出在中立点**上,应该开机后在一秒内快速切换锁尾模式开关3次,让401确定当前的尾陀摇杆为中立点。
以上只是我的猜测,由于不敢在家里飞500,只好明天再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