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是中奖了?新买了一个B6

楼主(2009-04-15):
为了跑船,要用6s的A123电池,懒得自己做充电器了,买了一个IMAX B6 (应该是正品,后面有防伪标签)。一直听说B6平衡不好,只不过买之前我也有心理准备,我反正对于0.05v以内的差别无视(对性能也没有影响),这次买来我直接充一个6S的锂聚(就是前两天自己用两个3s 3500mah的电池组的,其中一块3s用过,一块是要充满的),充出来竟然出乎意料的准确,我用我的UT70B万用表测得6组电压为4.20 4.20 4.20 4.19 4.20 4.21 ,这精度是不是我中奖了哦?

网友:
应该都这样吧,平衡冲要是没有这个精度就该扔了,就连ESKY的LAMA充电器都能冲到这个精度

网友A:
B6就是这样了,你不是买来充A123嘛

网友:
我也是用B6,性价比可以

网友:
我冲出来是4.15,4.16,4.16的样子 马马虎虎吧

网友:
恩,中奖了,可能我也中了

网友:
B6充A123你就会哭的了!

楼主:
为什么?我充的是3500mah的锂聚,这说明6路采样电路一致性比较好,3.6V截至的也只不过是程序上改变,平衡时间绝对没有我这个3500mah的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就是这样了,你不是买来充A123嘛

我是为了充6S的a123才买的,但是并不是只充A123,呵呵。我以前自己做的那个单片机控制的对3S的所有电池通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跑船,要用6s的A123电池,懒得自己做充电器了,买了一个IMAX B6 (应该是正品,后面有防伪标签)。一直听说B6平衡不好,只不过买之前我也有心理准备,我反正对于0.05v以内的差别无视(对性能也没有影响),这次买 ...

大哥。。。 A6可以都4。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 A6可以都4。2。。。。

原理不一样,你翻翻以前的帖子,骂B6平衡不好的还少么?专门还出了一篇教学贴,让你如何调节平衡电压。

网友C:
新电池还可以,用旧电池试试看就知道了

B6 (所有的6) 最大的问题平衡性和电池相关性太大,内阻有不同,充电也不平

网友D:
我的就是新电池 使用小于5次 你要不要说我的电池太新 所以不到4.2  b6这东西早就不指望了 x6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电池还可以,用旧电池试试看就知道了

B6 (所有的6) 最大的问题平衡性和电池相关性太大,内阻有不同,充电也不平

跟检测方式有关,我自己用M8做的那个就是用的停充检测,非常准,跟电池内阻无关。对了,我这个电池不是新电池,旧的,后来还测试了几块用了一年多的电池也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就是新电池 使用小于5次 你要不要说我的电池太新 所以不到4.2  b6这东西早就不指望了 x6太贵

难道是最近出的B6注意了精度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