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发那里

楼主(2009-04-15):
昨天在淘宝上买了一块三星的12V12AH的蓄
电池
,做600NSP,雷虎90(1275)启动电池,问一下各位,我用G.T.POWER V5从电器,选Pb项,应该设置多大电流,多大电压,从来不了解铅酸电池,也不知此帖发在,动力电池里,还是
发动机
里,还是YT600里,最后选择放这里,再次感谢版块各位老大解答了我好多问题。唉!新手,没办法

网友A:
LZ
這個電池,您只要去電子市場買個20~30元12v的充電器
出去飛前一晚插著充電即可
我目前是用帶減速齒的啟動器,用一顆舊的 3s1p的鋰電池
從600到700都用它啟動

网友B:
我用电的,不用启动~嘿嘿
铅蓄电池没那么娇气的,只要你充电器支持,电流大一些没关系,我是这样充的.

网友C:
1-1.5A

网友D:
用0.1C充电,12AH *0.1=1.2A可用1A电流充电,要用pb专用充电器!

网友E:
多功能的充电器都可以充铅酸蓄电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