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到的004求助

楼主(2009-04-15):
昨天刚收到004,但是不知道怎么飞不起来,我把油门开到最大,油门微调也最大但是顶多就是飞起一点,总是有个脚擦着地面..
还有玩FMS那个角度设计的太垃圾了,稍微高一点,背景就是蓝天,连飞机是不是在悬停都不知道,总是等快挨着地面了才能发现原来是偏的,

网友A:
原装的模拟器新手就不要用了,去下一个G3.5免费的用吧

楼主:
谢谢楼上,就是不知道怎么设置

网友B:
电池不要用原厂,模拟器可以去店里买个新的,Xtr和G3.5都可以,不会的可以请教店主嘛。

网友A:
附近有实体店的,去下稍微买点啥的什么都搞定了,没有的,可以去新手区或者模拟器区转转,再不行就哪里买的JJ就问哪个商家,不肯回答的封杀,以后再也不买他的东西了,现在ESKY满地都是,怕啥

楼主:
电池怎么充电啊,只有一个平衡充,就是一头接电池,一头是2个小夹子的那种,怎么冲啊我不知道

网友A:
没给配12V的稳压电源么?去电子市场淘一个12V1A的就好了,才几块钱,记得量下输出端的电压,不要超过15V,这种地摊货多少会有偏压的,有车用12V电瓶的也可以直接用鳄鱼夹接电瓶充电,红色接电瓶正极,黑色接负极,不要接反了,谢谢

网友C:
小笨蛋!12V的稳压电源在包装泡沫的下面,你把整个泡沫拿出来,再反过来就看见了!

网友D:
FMS还可以。练练悬停先
等上了G3.5就不会在玩FMS了。相差的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后来我找卖家,他告诉我了..郁闷,谁会想到在泡沫下面,我汗.

网友C:
呵呵!找到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