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固定翼舵机装法

楼主(2009-04-15):
固定翼上两个襟翼是分别每一个襟翼上装一个舵机?还是两个襟翼共用一个舵机?如果装两个舵机的话,接收机上只有一个襟翼插口,怎么和接收机连接呢?如果用一个舵机的话,要是飞机翻滚,必须是一个襟翼朝下,一个襟翼朝上,这又怎么控制呢?困惑我好长的一段时间,请高手们指点迷津!!!   我的接收机是FT06-A

网友A:
有装1个舵机的,有装2个舵机的,
1个舵机的是装在飞机中间,两边副翼连杆分别装在舵机“一”字摇臂的两边。
用2个舵机的有的是分别接两个通道(一般高级点的控有这功能)
普通的控就用Y线连接2个舵机。就是1分2插头而已。
摇臂旋转方向就只能通过舵机的安装方向来进行调整了。

楼主:

感谢mrl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装1个舵机的,有装2个舵机的,
1个舵机的是装在飞机中间,两边副翼连杆分别装在舵机“一”字摇臂的两边。
用2个舵机的有的是分别接两个通道(一般高级点的控有这功能)
普通的控就用Y线连接2个舵机。就是1分2插 ...

我也想请教一下高手。。。一个舵机如果做襟翼???? 厉害啊,我才听说一个舵机可以做襟翼的。

网友:
嗯?好像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