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应模友拍的负压水泵工作视频

楼主(2009-04-15):
我一直认为,汽油船应该这么玩的,要快就快,要慢就慢,休闲娱乐比飙船更能放松自己,娱乐用的船,一定要有离合器才好玩.但是目前的船基本上是靠冲压进水的,速度低时冷却不好,如果有离合器的发动机,怠速时是不进水的,发动机工况很不好.而使用电动水泵的话,又多了组电池,还要考虑马达防水等问题,又多了维护工作量,这和休闲又是相违背的,现在,终于找到了这个东西,拍了段视频给大家看看,原来担心这么搞会影响发动机功率,但是装船实际跑过,发现根本没影响,非常好用,

网友:
这东西哪有卖的?怎么装?

楼主:
掏包上买到的,装其实很简单,机匣上打个洞,拧上铜嘴,把管子接到泵上,泵上还有两个头,一个是进水的,一个是出水的

网友:
非常想知道,哪里有得卖?请楼主告知一下

网友:
没搞明白
请详解

网友A:
好是好,但是至少损耗百分之10到30 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是好,但是至少损耗百分之10到30 的功率,

请看2楼录像,是用割草机跑的,我 我认为没有损失功率,即使有,也很小.

网友B:
原理很有创意,就是开孔有点:),不知道能不能靠排气管上的压力能否驱动

网友:
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很有创意,就是开孔有点:),不知道能不能靠排气管上的压力能否驱动

从排气管恐怕不行吧?温度带高了哦

网友:
 负压水泵哪里可以找?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试过,会损耗一定的功率的,在O船上加的话能跑40~~50.不加能跑60~~70.不过具体我就不太清楚你用的气泵是什么原理,..我用的就是靠汽缸里的收缩力<一吸一放的>推动气泵里的薄膜来抽水的,然后通过单向阀控制进出水的方向.试想下这样能不损耗功率吗,个人觉的只是多少的问题.这个好象还可以装在化油器的连接座上,不过我没试过.:loveliness: 也可以开在曲轴箱,这是我的方法.如果我的理解和方法错了希望楼主见谅.: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会损耗一定的功率的,在O船上加的话能跑40~~50.不加能跑60~~70.不过具体我就不太清楚你用的气泵是什么原理,..我用的就是靠汽缸里的收缩力推动气泵里的薄膜来抽水的,然后通过单向阀控制进出水的方向.试想下这样 ...

我估计你脉冲取样的方法不对,损失了功率,也有可能管路太长,,最好能上图看看,切磋一下?

网友:
可能你说的也对,我之前也有想过.不过我的早拆了,也没存图片不好意思了

网友:
不会的!

水泵內的薄膜空间祇占机器內压很少的百份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