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点火

楼主(2009-04-15):
谁有好的发动机点火点子啊?当然是要自己能D的那种,很小的发动机模型,,,4缸的,点火顺序是1-3-4-2
白金好象不好吧,
模型发动机上用的什么点火方式?

网友:
基本都是热火头方式。

网友:
有2种 1、电阻丝 2、高压电火花

楼主:
楼上的两位可不可以说的具体点啊 ?

网友:
最好是CID电子点火啦.原来是什么形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有好的发动机点火点子啊?当然是要自己能D的那种,很小的发动机模型,,,4缸的,点火顺序是1-3-4-2
白金好象不好吧,
模型发动机上用的什么点火方式?

电子点火,双高压包形式不用分火头

网友:
对重量没要求的话可以用高压点火,用双头高压包配合曲轴传感器

网友A:
老大 那个点火的方式 得要高压火花放电 就像闪电。不用白金,应该做4组高压电源,用霍尔传感,控制四组的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大 那个点火的方式 得要高压火花放电 就像闪电。不用白金,应该做4组高压电源,用霍尔传感,控制四组的放电。

四缸的用二组够了

网友:
不懂 不乱说

网友B:
给你几个图参考一下,日本牛人做的。

四缸:

点火感应开关:

内部:

调节正时:

完成:

网友:
楼上的有分火头的点火器,只用一个高压包的

网友:
用分电器也可以 就是脏

网友:
上面图中的机器,真美呀!

网友:
直列四缸引擎!!!!不是一般的牛啊

网友:
直列四缸引擎一般是1和4缸活塞同时到达上止点,2和3缸活塞滞后180度同时到达上止点。简单的方法用2付CID电子点火器,配双发火点火线圈。一付触发位置于1、4缸上止点,另一付触发位置比1、4缸转过180度,于2、3缸的上止点位。当1、4缸活塞于上止点时,CID电子点火器被触发,双发火点火线圈同时向1、4缸送高压点火。依配气相位角关系,其中一缸处压缩上止点,点火有效。另一缸必处于排气上止点,点火无效。
2和3缸活塞同时到达上止点后,其点火原理同理于1、4缸,只是相位滞后180度。

网友:
模型上一般用电热丝点火,启动时通电,启动后靠燃料燃烧保持热量。还有就是汽油机靠高压点火。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  介绍点网址  学习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你几个图参考一下,日本牛人做的。

四缸:

点火感应开关:

内部:

调节正时:

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给给示意图吗?
我知道你的意思,不过好象是需要自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