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电池问题?

楼主(2009-04-15):
我的A123
电池
飞450,怎么就只能坚持20多秒,然后就象没电似的,只能收油们下来,可过2秒后电又足了,又可以飞20秒,就这样往复.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我解答一下.谢谢.

楼主:
买的组好的3s1p

网友A:
电调低压保护,应该设定为NiCd电池模式。

网友B:
如果是3S的A123,电调要改成镍氢模式

楼主:
我的好盈40A电调,如何改,我还不会改,请大家帮忙,教我一下.

网友C:
我用的好盈的电调,不要改电池模式,只需要把保护设置成低即不会再出现楼主所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