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电机改电动机是否可行?

楼主(2009-04-15):
坛子里的高手请进

汽车的发电机改电动机是否可行?其定子输出三根线,有三十六个槽,每个线圈大约有11圈铜丝,转子有两个出线端,带炭刷,怎么改成电动机?用什么驱动?转速是否可调,谢谢高手帮忙回答

网友:
不懂,楼下接力

网友:
不好改!发电机和电动机的设计思路不一样,很难改!改的成本可以买新的!

楼主:
哦!需要改线圈吧?

网友:
电动车有用到发电机吗?如果是汽车发电机,改可以的,但实用性估计暴差~~~~~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汽车的,谢谢楼上提醒

网友:
可以改 要么简单改 改出来没有意义的东西 要么大改用原来的小部分东西加上你的大部浪费 改的最后结果还不如新做一个

网友:
用低压三想交流电驱动,给转子加上历磁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效果怎么样?

网友:
改线圈就行 和串激电机一样

网友B:
直流发电机不改接直流电会转,你的可能是交流发电机,一般后盖内有6个二极管的要拆除,定子接三相电动车控制器,转子接直流,电压原发电机输出的一半试试,电压高力矩大

网友:
你至少需要一个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发电机不改接直流电会转,你的可能是交流发电机,一般后盖内有6个二极管的要拆除,定子接三相电动车控制器,转子接直流,电压原发电机输出的一半试试,电压高力矩大

电瓶已经有了,二极管也已经拆了,基本就剩一个电机了,但转子碳刷后面还连接了一个元器件,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你是说接一个电动车的控制器,有这样的控制器么?我没有见过,那么定子用多少伏的电压呢?在大力矩的情况下会有多大?上面写的14V,60A左右

网友C:
这种电机用低压,电流很大啊!成功了也没有电源能够带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机用低压,电流很大啊!成功了也没有电源能够带动啊!

我觉得也是,那就算了吧,也希望其他同志看看我的贴,不要再考虑发电机改电动机了,如此费尽还不如买个新的呢!

网友D:
改造是不如买新的电机。

原理上完全可行,电动机和发电机是可逆运行的。

考虑的因素有:1.自感电动势,转速越高自感电势越高,需要的驱动电压也越高。
2.绕组的直流电阻越大驱动电压越高,绕组的直流电阻越小驱动电压越低。
3.功率靠安匝数,就是电流跟绕组匝数的乘数。
4.激磁,有串激和并激,还有永磁自激。

适合的方案,提高驱动电压适合单相电源,想调速就用220V整流变成310V的直流,这样电流不太大的情况下功率充足。汽车发电机改电动机必须重新绕线,唯一能利用的就是矽钢片组,其他的都没有用。转子用永磁材料按极对数量自己重做。

控制器用无刷的还要改,把无刷的驱动器MOS管改成大功率耐高压的。还要有一系列防止尖脉冲击穿的附属电路。

改完以后比买一套变频控制的电主轴还贵。

你若想开发此产品那就值得,想DIY的话得不偿失。

网友:
术业有专攻,别动歪脑筋

网友:
改?等于是为了吃一瓶酱油而买一只鸡

网友E:
给转子加上12伏励磁
定子用无刷电动车调速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造是不如买新的电机。

原理上完全可行,电动机和发电机是可逆运行的。

考虑的因素有:1.自感电动势,转速越高自感电势越高,需要的驱动电压也越高。
2.绕组的直流电阻越大驱动电压越高,绕组的直流电阻越小 ...

厉害!小弟我十分的佩服!谢谢,谢谢,再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转子加上12伏励磁
定子用无刷电动车调速器试一下

12V有,电动车调速器没有,暂时没法试,看上面高手的回复,我已经打消改他的念头了!谢谢你了!

网友:
用低压三相交流电驱动,给转子加上历磁就行.能转.但是这样是毫无意义地.

网友:
huche

两大难题:
  1.频率,如果只是发50赫兹的电,如果转子一对磁极,3000转,效率尚可,关键是汽车发电机是6-8对吃鸡,只能500转,这样1000瓦的只能发100瓦不到;
  2.电压,发出来的电没用,14伏特左右,还是3相交流,为了用这个电,还得淘换东西改装12伏3想交流异步电动机,笑话。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就是三相同步电机的小型化,工业应用中只有驱动大型机械的高压电机才用这种型式,如大型联合空压机,透平机, 还可以做调相机运行,通过调整劢磁来进行无功补偿

网友:
有些质疑17楼的说法“想调速就用220V整流变成310V的直流"

网友:
不如改起动机吧,24伏起动机,接一个zx7-200的直流逆变焊机,30A到200A电流无级可调,可以实现调速,我空载试过,不过估计加载后电机不能长时间用,没风扇散热

网友:
对了24伏的是柴油车上的,用带行星减速的起动机,功率大的可达6千瓦,一般的在3千瓦左右。这么大的电流只有汽车起动用蓄电池和直流焊机才能带得动,如果电机能够改造加风扇或强制风冷,用来做主轴电机也不错。价格便宜的一般在300元左右

网友:
buhui   谢谢 详细的方法啊

网友(2012-12-10):
发电机 和电动机 磁场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