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V完工

楼主(2009-04-15):
还没有下水  其他细节慢慢再上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网友:
坐着沙发看新船。嘿嘿,老大,啥时带我们一起活动啊!

网友:
NB,,,FSRV 居然用一個塑料半浸槳!!!

网友:
想看看内部照片

网友:
一点个人意见.
进风口很阻风建议修流线型一些.
轴系强度不够,支撑片做长一点.
塑料的半浸桨不适用,强度也差.
右侧加多一个压水板会对转向有利.

网友:
哈哈,应该不是进风口了,是火花塞吧?

网友:
改庄後很不錯啊!

'charli'槳是1.4P的!!可以用在大扭力的汽油机上,
因上次提供合金和炭仟塑料二种不同的價格相差三倍,而LZ就説先用炭仟的德国浆來試!
上次通电話已叫他把浆尖修园角就成了
这船的潛質很不錯的
改庄的面蓋有模具留下嗎?

这是给35c.c.用的漿(扭牙的)

这是给35c.c.用的漿(扭牙的)

70/75m/m直径

70/75m/m直径

你的船面蓋有点像'水电'的前方様子!!!!

你的船面蓋有点像'水电'的前方様子!!!!

网友:
无锡的一定要顶!!!!!!!!!!!!!!!

网友A:
汽油机,用英国的2432,速度比较快!

网友:
已和他說過!

引用 网友A:
汽油机,用英国的2432,速度比较快!

他選擇了炭仟浆.

网友A:
炭仟浆?系什么?好像是O级的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炭仟浆?系什么?好像是O级的浆

和3楼上说的
'charli'槳是1.4P的!!可以用在大扭力的汽油机上,
因上次提供合金和炭仟塑料二种不同的價格相差三倍,而LZ就説先用炭仟的德国浆來試!
上次通电話已叫他把浆尖修园角就成了

网友:
哇,全部都是贵野,强烈要求公开内部安装pp!

网友(2009-05-18):
做了三个进水口吗  没用强制水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