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雕刻机XY轴怎么调垂直

楼主(2009-04-15):
看了几篇CNC文章后,热血沸腾想自己D个雕刻机。
买回驱动板,电机,光杆,轴承,主轴等,到真正要动手做主体时,才发觉丝杆、光杆的平衡,XYZ轴的相互垂直是个难题。
前辈们,指点下。
另我没有铣床和台钻,广州的机友谁能免费帮我加工主体铝板和钻孔?

网友:
%E5%9B%9E%E5%A4%8D undefined %E7%9A%84%E5%B8%96%E5%AD%90

现在好人不多啊!免费的午餐更少了!

楼主:
等不到好人,等个有技术的人我也心甘

网友A:
首先要保证有各轴都有调节余量,就是说别做死了。然后,找个基准来调各轴垂直。可以用方尺做基准,夹百分表来调。先把方尺放在平台上,夹上百分表,调整方尺的一边与某轴(比如 x 轴)平行,这时千万不要再动方尺了,让机器夹百分表开动 y 轴 沿着方尺的另一边跑一下,看表跳动就知道x轴与y轴的垂直度了。调整z轴原理同样。

当然,如果没有方尺,就只能夹料加工个方块,再测量方块的各边垂直度了。

方尺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B:
到天河棠下好又多旁边,二社牌坊(天鲜阁酒家旁边的臭河冲)进去,整条街是做机加工的,线切割,铣床磨床都有,不过价格就要货比三家了,那里钢材也比较好找,靠黄埔大道的那段就是卖钢材的,你可以去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保证有各轴都有调节余量,就是说别做死了。然后,找个基准来调各轴垂直。可以用方尺做基准,夹百分表来调。先把方尺放在平台上,夹上百分表,调整方尺的一边与某轴(比如 x 轴)平行,这时千万不要再动方尺了, ...

我都说能等到有技术的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天河棠下好又多旁边,二社牌坊(天鲜阁酒家旁边的臭河冲)进去,整条街是做机加工的,线切割,铣床磨床都有,不过价格就要货比三家了,那里钢材也比较好找,靠黄埔大道的那段就是卖钢材的,你可以去了解下

这个建议是非常的好啊,我就在棠下上社的,平时极少向东方向走,还不知河涌那有加工的,明天去看看。

网友:
好又多旁边 东边 和好又多隔一条河

网友:
免费的,虽然有人愿意,你也不要说出口啊

网友:
那里有一个加工店,网友以前介绍过,我也去问过价,还不算太贵的。不要求尺寸精度条件下,铣个方形10块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别去了,为了修BRT,已经被扫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