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鹰3D直升机 这个机机如何啊!!

楼主(2009-04-15):
我马上 我入套 请高手 指点下

网友A:
说实话 很烂!~配件贵 不是一般的差!
还有就是机子的虚位什么的都是很大的 塑胶的还是,要是想换金属件还贵!猎鹰3D的螺距舵机是在下面用钢丝拉的 感觉不好

楼主:
猎鹰3D JJ上的 电子设备 可以和飞跃450 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