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接收机

楼主(2009-04-15):
请问2.4G的接收机这么对频啊?
我的控是10C

网友A:
油门放最低,开控,,然后给接受通电,按住接收上的easy-link 2秒以上再放掉,接收灯变绿就可以了。2秒以上已经包括对码和安全设置了。这时就算关控舵机也不会动了。

楼主:
可我的接收按了2秒后就闪灯,闪大概半分钟。但一直都是红灯哦。
控和接收机只要是2.4G的都可以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