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种联轴器

楼主(2009-04-15):
有在船上用过这种联轴器的吗,看说明设计转速每分钟只有1000多转,不知道能不能用在船上高速的场合。

网友:
不怎麼好用~~~

网友:
万向活结

网友:
不能上高速的原因应该是因为关节的地方不是轴承的,高速寿命不行,阻耗大。而且应该没配过动平衡,估计高速会抖

网友:
我就正是用这种连轴器的

开始也很多人话用这种万向节效果不好。但经过我多次试船后。觉得这种联轴器绝对是可以应付高速的。

网友:
噪音比较大吧

网友:
自己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可以的但是震动有点大3000r以上。

网友:
低转可以,高转不行,震动大。

网友(2009-05-16):
大型的油船可以用,小电船就最好不要用,主要是重量大带来的惯性力过大,转速越高,惯性重力越大,导致超出小船体可以承受的扭力,船你就会翻

网友:
高速最好不用,使用时要注意经常检查轴销弹性圈,这东西用久了弹性变弱,容易引起轴销飞出,造成脱轴!

网友:
高速震动后对稳定有影响吧

网友:
虽说是万向节,但夹角还是约小约好,夹角大了阻力急剧增加,转动部分带轴承稍稍好点,但系统的性能又受到轴承性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