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路由出大问题了

楼主(2009-04-15):
刷新N次都找不到信号,怪了。本本的无线网卡是开启的,无线路由也是开着的。就是又一次开了电脑看电影,长时间没有开启无线路由的电源。第二次开机一直都找不到信号,到现在都是这样,郁闷了。高手进来帮个忙

刷新N次都找不到信号

刷新N次都找不到信号

网友:
我家的路由器一年开足一年....没有关过.......

网友A:
LZ用什么电脑?台试还是手提?   路由器是什么牌子?

网友:
LZ我在等你的啊~!~!

网友:
断电重启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什么电脑?台试还是手提?   路由器是什么牌子?

你好,真不好意思太忙了一只没上来。我的是本本,联想的,自带无线网卡的那种。有点老了的机机。无线路由是华为的,就是那次看电影没有打开路由器电源,后来就成这样子了。本本总是找不到信号。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看看电脑上的无线联接是否关了,前几天遇到台HP4100就是这样,看着网卡是通着的,但关了无线联接,死活找不到,后来在电源键旁边的无线联接开关按了一下就找到了。

网友A:
晕...我那天等你好久,因为见到你在线. 如果路由器的配置没有改动的话, 一般是楼上说的那种情况.  路由器正常使用很难坏的,"看电影没有打开路由器电源"这个无关的吧.....呵呵~!~!迟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我那天等你好久,因为见到你在线. 如果路由器的配置没有改动的话, 一般是楼上说的那种情况.  路由器正常使用很难坏的,"看电影没有打开路由器电源"这个无关的吧.....呵呵~!~!迟来了.

谢谢你。现在我发现问题没那么简单,不是楼上所说的问题,我排除了很多还是无法找到信号,我开始怀疑是驱动出了问题了

网友:
拿你的本本去别的有信号的地方试试,,,看能收的到信号不。。。

网友B:
路由器关电重启下可解决问题,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关电重启下可解决问题,试下!

哥们,我试了,重启好几次还是不行。会不会是我的本本无线网卡那块集成电路出问题了呢,郁闷了

网友:
你有没有检查路由器设置?有一项是控制是否用无线的,你关闭它再打开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