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ep200v2的横轴如何更换的?

楼主(2009-04-16):
断了。。。
要换,不过中间有个小铁条,那东西怎么拿下来???

网友:
敲、压,敲最简单,但中联绝对花。压要有合适的工具,比如台钳,还要有三只手

楼主:
  这次痛哭了

网友:
叫沈毅说说怎么换啊

楼主:
它喜欢我们自己内部解决。。

网友:
买一个拔齿器,可以很方便的压出来。

网友:
看来我要做些拔齿器了,否则Ep200没人买了

网友:
销子直接用1毫米的钢丝敲出来,我已经换了2次了

网友:
我的中联被我敲花的不成样子了  真的买个拔齿器了 就是一直没合适的

网友:
砸!使劲砸就出来了!

网友:
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我很久,我以前也试过横轴螺丝断了在横轴里面,没办法只有换横轴,但换横轴一定要把那条梢搞出来才行。
人们说用钉子可以把它敲出来,但我敲了半天也没用,后来只能买个拔齿器。其实这个设计的很失败,为什么要用横梢来穿,上个螺丝不就行了吗?起码拆的时候能省很多功夫。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实际情况是,如果不使用太过脆于硬横轴螺丝,而断横轴螺丝,一般都几乎不用换横轴,我就炸断过1次横轴。

不过用拔齿器是非常方便的。

楼主:
请问该用哪种拔齿器好?我用了华科尔的不行,大小不对。

楼主:
图里面的是哪种拔齿器??

网友:
用GWS的拔齿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