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7S A123 的电池组合充电方法(适合ABCD...XYZ--6S系列多功能充电器)

楼主(2009-04-16):
相信很多人手上还有很多6S平衡的充电器吧,现在的A123的确是很便宜啊,,,,用在500上在不换动力组合的时候,用6S A123,动力明显不足,用7S吧,充电又怕麻烦....
我是这样来解决的,,,,,
组合电池,6S+1S

楼主:
如果有2个6S平衡充,那就一起干掉算了,,,

如果有2个6S平衡充,那就一起干掉算了,,,我是这么干的
注意2个充电器一起充时候,电源必须要隔离,或者用2个单独电源供电,否则会短路

楼主:
提醒:每次插线时一定要多注意,脑子要时刻保持清醒啊,,,,,如果插错短路,后果自负...嘿嘿...

网友A:
太复杂还危险,我的7S做2个输出头,一个3S一个4S,轮流充电,不过只能用电压型的充电器,如A6。电流型的就没办法充了,如B6、X6、M6

网友B:
电压型和电流型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型和电流型有什么区别?

是分压和串+平衡

分压=只要插平衡口就能充电了,对A123来说大电流充还是有点不放心,,,
串+平衡=必须插电池的输出口,平衡口只是一个辅助平衡的作用,适合大电流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复杂还危险,我的7S做2个输出头,一个3S一个4S,轮流充电,不过只能用电压型的充电器,如A6。电流型的就没办法充了,如B6、X6、M6

哈哈,其实复杂呢是看起来复杂而已,就一个6S+平衡口充电 和一个单S充,这要是叫复杂就麻烦了,,,

其实只要注意:电池不要去短路插和一定先充1S就可以了,其他的随便你怎么插也没事.因为是香蕉头,插完这头,反了你就插不进那头了

为什么要先充1S先呢,因为如果先充6S的话,那么一定要记住,充1S时,把6S的平衡口拔掉

楼主:
LS,,,,WO KAO,,,我开贴就想说的,,,,"别告诉买个A8等等的" 怎么给忘了,,,

此贴只适合手上有6S充电器,,,不适合A8用户

网友:
我干脆使用8S的充电器
这样太危险了

另外我还有一个做法,适合跑船用,做了3S1P 4S1P各4组,这样可以根据需要串联组成 6S 7S 8S

网友:
太危险,万一接错,铜能烧融了,而你拿在手上

楼主:
 哈哈,,,,,应该是看的人,看的眼花缭乱而已,其实仔细看看香蕉头的构造就明白了,插错还真不容易,
只要记住6S的结构就可以了,当然自己组的电池,自己当然清楚,,,,,了

网友:
不宜推广

网友C:
确实危险!

我就试过一次插错了,马上冒烟,把平衡线烧断了,冲电器还不知到有没有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危险!

我就试过一次插错了,马上冒烟,把平衡线烧断了,冲电器还不知到有没有烧坏。。。。!

哦哈哈,我以前偷懒,用夹子和一个多功能线,短路好几次了,香蕉头都烧坏2对了,,
后来就全部改成公母香蕉头了,都是按照程序办事,就在也没插错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并非要推广这样做,只是想给手上有ABCD...XYZ--6S系列多功能充电器
却要使用7S A123的朋友一个参考...

网友:
何必了,直接用十串的平衡冲,把简单的弄复杂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D:
搞个防反插电结构

搞个防反插电结构,按顺序插电,就像电脑24针接口,反了插不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防反插电结构,按顺序插电,就像电脑24针接口,反了插不上的!

终于有人看明白了,,,,
只要电池是自己按照这个方法组的,并且用的是公母香蕉插,按照循序插错的几率太小了,因为反了是插不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