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家幫幫眼!

楼主(2009-04-16):
真覺的醜啊,又拿人家的宝貝來當作自已貼子、但…太吸引囉!!

請大家幫幫眼,把這小宝解構一吓吧!   翼展???多小mm. 重量???gm.  通道???幾ch.   电机???kv…?

先來个視頻;
http://rc.insect.co.jp/modules/x_movie/x_movie_view.php?cid=5&lid=61

网友:
可愛小机~
展翼和机身長分別 15和12厘米左右~二通道,重量250克左右~(估計)
電机是普通的玩具三通電直用的也可以~我也打算自己弄個~刚好看到你的貼~~頂~~

网友:
250克肯定没有这么重的,EPP材料的,估计最多40-50克之内,因为是2通红外遥控

网友:
路过

从常识判断,这是个无线电的控,因为有天线,该机最重超不过20克,两个6MM的电机直驱拉力在8-12克之间,多数成品室内机为了减小盘旋半径和降低飞行速度,都会采用大迎角飞行接近失速,当推重比小于0.6时,就是飞起来都是问题了。要是7MM电机直驱的话,20克的飞机性能还是不错的。

楼主:
有用的數據,謝謝解說。:loveliness:
還想請教、「大迎角」是指翼玄前端向上的那種偏角嗎?是否就是上偏角呢?
然後「当推重比小于0.6时」是指油門全開的0.6%嗎?(估計)
我還是新人、在學習,  有錯的請師父們都來糾正吧!!

网友:
lz可以看看taobao 上有个银辉科技出的室内2通固定翼,我原来也买了个,算不上是模型是个玩具,但我感觉两个东西的机理还是很相像的。靠两个电机的差速来转向,实际我飞的时候,速度很难像lz说的那种飞机那么快,可能是电机尺寸的原因。

楼主:
感謝大家來!:loveliness:
上个這款圖紙,希望有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