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有问题?

楼主(2009-04-16):
刚买了个futaba 10c,在玩
模拟器
,发现左边的上下方向的把手特别灵活,不管用什么手,特别不好控制,所以想问问,是把子有质量问题,还是可以在哪儿调整一下。谢谢了。

网友A:
那个叫“摇杆”。
打开后盖,会看到摇杆上面挂着弹簧,可以调松紧度的。用螺丝刀自己调节吧。

网友B:
问的问题像是新手哦。一个新手就玩10C。。。 米人啊。。。。

楼主:
的确是新手,正在学习中,太多的不明白了。
可能我没说清楚,我说的不是弹簧太松,而是当把手移动一点点,飞机就做很大的动作,所以不好控制。后来看了看说明,在d/r expo 菜单中把nick调迟钝了很多,好多了,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不过感觉缺省的设置这么灵活好像很奇怪,为什么其他的通道就没有问题。
还想问问各位,10c有没有reset这样的功能,就是恢复到出厂的设置,还有四个通道的微调键为什么是按一下就是4个数的增减,能不能一个数一个数的增减。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