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lama rtr配带的那li电平衡充,能充7.4 800MAH或11. ...
esky lama rtr配带的那li电平衡充,能充7.4 800MAH或11.1 1000MAH以上的电池么?

楼主(2009-04-16):
esky lama rtr配带的那li电平衡充,能充7.4 800MAH或11.1 1000MAH以上的
电池
么?

网友A:
我充900MAH的7.4 11.1的也可以吧,那里有接口的啊~!~!~!

楼主:
我的意思 是充高容量的电池 ...能充满么? 比如7.4 2000MAH

网友B:
完全可以,我的充450 11.1V 2200的电池都没问题,就是充电时间长一点而已。

网友C:
016的应该和LZ一样的平衡充
11.1 1000MAH我要充满将近3小时。2200的估计至少6小时要的。

网友D:
楼上没错,我用墨绿壳的0851,充11.1V 2200 25C的要六个小时多一些,充下来4.19~4.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