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双函道战斗机(开工啦)1楼加试飞视频了

楼主(2009-04-16):
想做个泡沫双函道战斗机,今天开工啦!前几天发了一个征求机型贴(http://bbs.mx3g.com/thread-49084-1-1.html),居然被版主移到闲聊天下事版块了,说是文不对题,呵呵,难道在"闲聊天下事"就对题了,以后还希望移贴时能够再慎重一些!很多朋友都支持做个S27,说实话很喜欢苏27的,但是前面几架分别做了机翼正常布局机型还有鸭翼布局,V型尾翼倒时没有尝试过,所以决定试一下!听说V型尾翼对于大角度爬升控制能力有点不足,所以结合了一下J14的大三角翼(还包括一些外型,其实还有一点国机情节在里面了,呵呵),采用三角翼升降副翼混空结合V型尾翼升降来控制,这样希望能补偿V尾翼带来的不足,不知道效果怎么样?也希望高手朋友们发表下你们的意见,谢谢了!再中复一下配置吧,:64函道,  5000容量聚锂电,日冠接受,五舵机(2个尾舵,2个副翼舵,一个前轮转向舵),起飞重量计划1000克.今天正好有一点小时间,所以抓紧开工了,时间宝贵哦,呵呵!废话不多说,看图吧
先看下先前备选的几个机型J14,S27,YF23

网友:
做机身的泡沫

网友:
开工图:
做机身的泡沫板材
话机身线条并切割

网友:
先搞一块,画线切下
机身材料全部被割下了,并继续话机身切割粗线条

网友:
一共用了3块5CM厚的泡沫,画好线,下料粘合,以便于整体切割成型
从头开始,呵呵,鸡头

网友:
万事从头开始,这个么当然是鸡头开始了,呵呵

网友:
顺便看看鸡PP

网友:
再看看鸡肚子

网友:
继续粗加工,经过美工刀的手术,机身毛坯基本成型了,补来几张

网友:
挖洞开始了,无奈时间不多,只完成进出气道的约80%,函道还没放进去试,肯定还需修整,另外作弊孔还没开!就这些花了我1个多小时,本想做个环形热切割,可惜买不到合适的材料,又想直接打磨出来,可是打磨的粉尘怕怕,还是原始点吧,还是靠这2把刀吧,呵呵!看图
先把机身分开来,估算好尺寸,画好切割线

网友:
包括进气口和出气口

网友:
开刀开始

网友:
哇,一箱子的薯片

网友:
看看深度够了没

网友:
继续挖,可惜没时间了,不过有点样子了,呵呵,完成80%,下次继续

网友:
不好意思,最近比较忙,好不容易抽了一点时间驱车来回几十公里去首飞!飞机重心太前了一点,起飞跑了好远一段终于腾空而已,头重了点,一下还没适应过来,飞机是波浪飞行的,稍一松舵就直往下掉高度,半圈下来有点数了,呵呵,没想到又太大意了,一个转弯没拉住,去肯草地了,呵呵,还好没大事,机头和翼尖有点小伤而已!看来这个重心得调下才敢在飞了,第一次试飞就这样小炸收场了,视频实在是少了点,朋友别失望啊,有时间调整后继续试,一架飞机要好飞,调个几次是正常的,呵呵!不会直接发视频,只好来个链接了!http://6.cn/watch/11230548.html

网友:
纯手工?太牛了~~~~~~~~~~~~~~~

网友A:
楼主很厉害啊……支持~
另外推荐你使用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可以更好的挖泡沫:用一段直径3MM左右的钢丝,弯成一定的形状,然后替换电烙铁的焊头,接上电~就是一个简易的带形状的热切割器了,这样的小东西自己DIY很容易,也可以切割出很规整的形状来。
最后祝楼主早点完工,把试飞视频发上来。

网友:
做一个圆形的旋转刀装2208上然后就可以像绞肉那样开道了!!o(∩_∩)o...

楼主:
继续了

函道安装位置搞定,在2边开了作弊孔,在主翼下,对外观影响很小

网友:
接下来把尾喷口加工下,矢量喷口哦,呵呵,做得难看了点

网友:
机身先放一下了,来做机翼吧,买额泡沫板实在是太松了,只好翻出废品收购站买来得泡沫箱,别看这点,翻了很久才找到这密度高点得
割了这4块做机翼

网友:
仔细看看,都是伤哦,没办法只有这个,将就了

网友:
接下来根据机翼大小做翼型切割模版,做了好几个,备用

网友:
简易热切割上场了

网友:
把翼型画好线,先割下来

网友:
上翼型板,准备热切割

网友:
开切了哦,这这种梯形翼一点要小心,应绕翼型大小中心弧线切割,速度要尽量均匀,看看切好得吧

网友:
忍不住了,把机翼机身放一起看看,到底成什么样子了

网友:
电子设备到了,呵呵,先来看下

网友:
好了,今天就这么多了,改天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厉害啊……支持~
另外推荐你使用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可以更好的挖泡沫:用一段直径3MM左右的钢丝,弯成一定的形状,然后替换电烙铁的焊头,接上电~就是一个简易的带形状的热切割器了,这样的小东西自己DIY很容 ...
谢谢这位朋友的建议,改天试试!

网友:
呵呵~我说的那个方法主要适合开槽、开半埋口这些~不过最好就是用废料来试验~毕竟烙铁的温度比较高~

网友:
等上天的图

网友B:
楼主到底做什么型号的啊,J14不是,YF23也不是,尾翼看不出是什么机型的,混合机型??? 有点费解,个人觉得J14不错,哈哈,对它已经痴迷很久了额,对了,楼主的热切割是怎么做的啊,我也想做一个,能否告诉制作方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到底做什么型号的啊,J14不是,YF23也不是,尾翼看不出是什么机型的,混合机型??? 有点费解,个人觉得J14不错,哈哈,对它已经痴迷很久了额,对了,楼主的热切割是怎么做的啊,我也想做一个,能否告诉制 ...

我一个朋友说是用电脑主机箱的电源 + 一根吉他弦就可以了 另一个朋友说电流2A 电压12V就够了
我自己做了一个,用电瓶车的充电电源 + 线切割机上断掉的钼丝 + 一根废拖把 + 一根废450尾管 做了一只 还不错

网友:
lz把矢量推力喷嘴也做上

网友:
快点完工吧,快等不及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到底做什么型号的啊,J14不是,YF23也不是,尾翼看不出是什么机型的,混合机型??? 有点费解,个人觉得J14不错,哈哈,对它已经痴迷很久了额,对了,楼主的热切割是怎么做的啊,我也想做一个,能否告诉制 ...

尽管有些许不同,但是这很明显是一架YF23的样子啊。

网友:
期待试飞结果

网友:
还没有试飞呀?》

网友:
又见此贴``LZ乃人才也``顶上`

网友:
什么时候能完工啊,真是期待啊

网友:
好手工,太有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管有些许不同,但是这很明显是一架YF23的样子啊。

和YF23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座舱位置,还有尾翼,还有机身结合部,好像楼主是结合了几个机型的作品,呵呵,再来给楼主顶一下,谢谢楼主教的热切割方法的方法

网友C:
楼主为什么把机翼翼型做成 有点像 克拉克Y型的那种。是为了降低飞行速度吗?

楼主:
工作有点忙,进度有点慢,来看看最新进展吧!
主翼粘合了,加个东西压平了,翘了可不好

网友:
安装舵面

网友:
上舵角,看看位置对不对,还行

网友:
粘合尾翼了,先做了的支撑,不然角度不准的,歪了可不好,下倾50度

网友:
对了还得挖的电池槽盖,没了这个东西可以不好办哦,还是老地方吧,鸡背上,这样换电池比较方便

网友:
翻过来看看,要上电子设备了哦

网友:
就这些东西,马上要上马了,

网友:
先看看这两兄弟吧

网友:
再来个整的,呵呵,都上去了

网友:
最后看个整机,呵呵,原来还是这个模样,还没粘合哦,放一下而已,改天有空试试实际推力

网友:
哥么,就是厉害啊,呵呵,刀工厉害,敢想敢干,我自己设计的也再造中,有时间咱寥寥,哈哈哈
我的QQ492419746,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把机翼翼型做成 有点像 克拉克Y型的那种。是为了降低飞行速度吗?
总是觉的动力不是很充分,这个翼型升力好,速度稍慢点,但是我不追求速度,慢点没关系了!

网友:
好强大的手工工艺

网友:
 我问机机是谁造,中华人民自己造!

网友:
机翼加强用了多少碳杆?

网友:
漂亮~~~就LZ手工了

网友:
图片才打开 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是觉的动力不是很充分,这个翼型升力好,速度稍慢点,但是我不追求速度,慢点没关系了!

动力肯定没问题的,做成上下对称的也能飞得很好的。侧翻会顺畅点。

网友:
赞叹,畏难,佩服,期待

网友:
期待早日遨翔蓝天...........

网友D:
请问LZ平尾舵机连接问题

LZ的手艺确实不错,我要好好学习。对于平尾升降舵采用两舵机控制,用Y线连接时如果两侧舵机对称安装,两侧升降舵总会象副翼一样反相偏转,如何能使升降舵两侧偏转方向一致呢,期待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的手艺确实不错,我要好好学习。对于平尾升降舵采用两舵机控制,用Y线连接时如果两侧舵机对称安装,两侧升降舵总会象副翼一样反相偏转,如何能使升降舵两侧偏转方向一致呢,期待赐教,谢谢!

我的2个舵机分别是2条线,老版FF6控可以设置置反向的,你控没有这个功能的话可以买个舵机反向器,或者改装舵机!

网友E:
 求教机身是什么泡沫材料做的啊?我看这泡沫的密度挺高啊,发泡颗粒较小 我也在找这样的比较容易切削的泡沫材料 麻烦告诉我下

网友B:
楼主进展怎么样啊,发图啊

网友F:
正.正.正
真是十分期待完工....!!太奉.........!!

网友G(2009-05-22):
LZ手工真高。顶一下。记得上视频哦。期待完工后的爽飞。

网友H:
呵呵,恭喜首飞,不过看有点重心不太准吧?把重心再往前调调

网友I(2009-08-29):
LZ好手艺! 强人一个!做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