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飞不高,请大哥们帮忙

楼主(2009-04-16):
情况说明:
我的004现在已经被我调的很稳当了,就是动力不足,于是在网上拍了两块花牌7.4V 1000mA 2S 15C的锂电,昨天终于到手了,充满电在飞机上一试发现飞机还是飞不高,虽然比原来的杂牌锂电高了一些,但是还是只能在半米的高度飞行,四合一上的灯也变成红色了,接着就再也飞不高了,初步检查没有双桨,主轴正常,主电机与大齿咬合也适当,真的不知道还能有什么问题了,急切等待各位的指导,谢谢大家了!

网友:
换个马达就可以了。

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即使是新马达有些也是不行的。。。

网友:
您可以尝试一下换齿轮,我现在用13t或者14t的齿轮,动力明显比原装10t的好!不过要用小螺距!您试试!

网友A:
换更高T的齿轮只能让370电机发热更厉害,看看是不是电机进东西了,或者CMOS管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更高T的齿轮只能让370电机发热更厉害,看看是不是电机进东西了,或者CMOS管过热。

啥是CMOS管?怎么知道是不是过热?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005也有这个问题,飞行两分钟电机就烫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换木桨或华科尔的桨,ESKY004的桨太软了无力

网友:
我的也会有这样的现象,我也是怀疑电机不行了,星期天去搞个电机回来试试,看是不是电机问题

网友:
我还没有解决

网友:
LZ和87222a:
麻烦你们将飞机的图片放几张上来,多拍些细节,也好有利于大家帮你们俩分析不是?

网友:
我遇到过一模友,将4in1用尼龙扎带捆绑,结果,尼龙带与马达输出轴上的齿轮相擦,导致马达转速下降、马达发热……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你先换电机试试。如果不行就是桨的问题。耐心的调一下角度。
桨矩减小一些就好了,不过看你会不会调了,需要耐心的
我当时就因为找不到原因,换了电机也不行,后来又买了架二手的,才领悟了其中的道理 。
桨矩小了转速高而且很稳,但是力量不足;桨矩大了阻力大,力量也不足,而且功耗更大电机发热。

网友:
004不会调桨距呀,只能用手掰

我觉得消除双桨和振动才是飞得时间长的保证。
我的004用7.4V800MAH电池飞到单片3.9V就飞不起来了,也就几分钟时间,感觉就是因为双桨和振动消除不了,后来一次炸机中把副翼杆和副翼的连接处炸断了,修好后,副翼就短了一点,再飞,原来飞不起来的电池又能飞起来了,奇怪。

网友:
职业顶贴,复制粘贴。谢谢...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