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什么快艇的舵都在螺旋桨的旁边,不在螺旋桨正后面?

楼主(2009-04-16):
(无正文)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
也不是所有快艇的舵都在傍边,只有O型艇采用半潜桨的舵才在傍边。

网友:
cat 的就在桨后面

网友A:
可能是起到反扭力的作用吧!

网友B:
这样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半浸浆的效能,水花也好看些,舵装在靠左,右面都行:loveliness:

网友:
錯了!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起到反扭力的作用吧!

网友:
錯了!

引用 网友B:
这样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半浸浆的效能,水花也好看些,舵装在靠左,右面都行:loveliness:

网友C:
舵放在后面的话,会影响半浸浆个效率的。
至于放在左边还是右边,那要看你的船是经常左转还是右转。

网友D:
那为什么?

引用 网友C:
舵放在后面的话,会影响半浸浆个效率的。
至于放在左边还是右边,那要看你的船是经常左转还是右转。

CAT艇是放在中间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AT艇是放在中间呢?

ㄚ國兄弟!
我関心的是<<螺旋槳從船尾向後延伸的長度超過方向舵問題>>聽說這種設定,高速時船會偏右
而且打左舵會遲鈍到不聽指揮!是真的嗎?還是反扭力角設定不足造成的現象?
請解惑!!!

网友D:
林兄!

引用 网友E:

ㄚ國兄弟!
我関心的是聽說這種設定,高速時船會偏右
而且打左舵會遲鈍到不聽指揮!是真的嗎?還是反扭力角設定不足造成的現象?
請解惑!!!

浆在舵太後的缺点
1)船偏右是因舵的放射角把水流射向船漿而産生的!(如反扭角已做好,當船速越高,便会産生这現象.)
2)打左舵也就是加大水流射向船漿而産生更大的对抗力!!!扭拒也有影响的!!!(所以减速便会容易修正航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浆在舵太後的缺点
1)船偏右是因舵的放射角把水流射向船漿而産生的!(如反扭角已做好,當船速越高,便会産生这現象.)
2)打左舵也就是加大水流射向船漿而産生更大的对抗力!!!扭拒也有影响的!!!(所以减速便会容易 ...

若槳跟舵兩者平行可以嗎?或是舵一定要比槳後面?

网友:
平衡已可以了!

引用 网友E:

若槳跟舵兩者平行可以嗎?或是舵一定要比槳後面?

這様左/右湾都有了

网友:
总感觉吸水舵吸上的水太少   放在后面低速也会上水    这可能是唯一的优点  缺点嘛  太多了   讲不完    除了全浸桨的船 半浸的想都不要想  最后还得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