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铝制的侧板和玻纤侧板哪个好点?

楼主(2009-04-16):
问一下铝制的侧板和玻纤侧板哪个好点?各自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A:
摔机后,铝板会弯,敲直后还能用;玻纤板不会弯,但摔狠了就断了。
铝板稍微重一点。

网友B:
一般情况下,用玻纤板,不会变形,小摔也不会断。铝板的话,管你是大摔还是小摔100%变形,比较麻烦。

网友C:
铝的便宜 因为会变形 变形就影响精度 并且那个精度很难调整回来!

网友D:
好象我这些新手就是用铝的好,反正我们要求不高,铝的变形了,敲回来继续飞,玻纤的摔重了就不行了,上道后,水平提高了换套玻纤板也只是几十元

网友A:
关键是变形一点点,飞着感觉就不爽

网友E:
机身变型,对飞机飞行质量和状态影响较大。

网友F:
玻纤板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