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可以在C0618A上用吗?

楼主(2009-04-16):
在废品店里淘到直流电机一个,是跑步机上拆的,进口的,电压90VDC,最大电流4.5A,最高转速4200转/分,12V就可以转动,不知道可以用在0618上吗?请兄弟们看看!

网友:
最少370瓦 转速14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废品店里淘到直流电机一个,是跑步机上拆的,进口的,电压90VDC,最大电流4.5A,最高转速4200转/分,12V就可以转动,不知道可以用在0618上吗?请兄弟们看看!

    我自己造的小车床上用的就是直流电机,自己感觉还挺好用的。不知道用到0618上怎么样。

网友:
400w的,够了

网友:
是串激整流子电动机.声音大.运转时间短.

网友:
这个可以用:loveliness:
得加一级减速吧 看值不值得折腾

网友:
我用的是2200转的并励的直流电机

网友:
4000转太快了,要加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