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练习倒飞的次序

楼主(2009-04-16):
飞450有大半年了,八面悬停练的还行,直线来回也还行,水平圆还在练。

现在准备模拟器练倒飞,以下小项目应先练哪些?后练那些?请排序。

1.左右翻
2.前后翻
3.倒飞对尾悬停
4.倒飞侧悬
5.倒飞对头悬停

网友A:
我认为,没什么次序吧,习惯那个就练那个先。都练完也好

网友:
怎么习惯怎么练:loveliness:

网友:
把悬停练好再倒

网友B:
LZ这就倒了呀,自旋、倒退航线这些练了吗?

网友:
个人的联系顺序是后翻、前翻、倒飞对头、右侧翻、左侧翻、对右倒飞悬停、对尾和对左都不利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这就倒了呀,自旋、倒退航线这些练了吗?

哈哈,自旋可以,倒退航线、自旋航线上真机练。
现在先在模拟器倒着练一下。

网友:
先乱翻,熟悉手感,尽量保持原地翻(控制好螺距)

网友:
练习顺序 没有固定的。。看你自己习惯了  我对头还不会的时候 对尾到悬停就会了。。你那个舒服就怎么练 靠感觉

网友:
其实有了反射随便搞,所以应该没顺序

楼主:
有个顺序,每次练起来有个目标。一点一点练,每次有点进步,感觉好一点。

我想关键是翻的时候尽量原点翻。油门是在飞机翻了90度就往下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没什么次序吧,习惯那个就练那个先。都练完也好

原来这样。哈哈!

网友:
1、四面悬停搞熟,防止到飞改初救急时错舵
2、然后熟练对尾正筋头
3、再慢慢筋头翻到一半时停顿一下,并慢慢延长停顿时间。
4、直到最后半筋头后停顿并可以修正保持飞机姿态
恭喜你实现对头到飞悬停了。
当然,还是模拟器上先要熟悉到飞时打舵方向。以上训练主要用于逐步克服真机到飞时的心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