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现在飞之前你们还拉距离吗?又如何进行拉距离 ...
请教大家,现在飞之前你们还拉距离吗?又如何进行拉距离测试?

楼主(2009-04-16):
就 PPM PCM 接收机来说,
一般怎么进行拉距离测试?
不拉天线 走多远不抖舵和失控算过关?
拉开天线又要多远才算过关呢?
谢谢!

网友A:
顶!
先占位:loveliness:

网友B:
如果不是2.4g的那你最可靠的法子是拉开天线走个500米。。。。如果是2.4g的,你也没法不拉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