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3做成3S电池450也能飞8分钟

楼主(2009-04-16):
本来听说A123做成3S只能飞30秒就飞不动了,所以做成了4S,新手练悬停8钟左右就飞不动了,测电压一个有2.8V左右,但4S有300多克,很重。!不爽,今天拆掉1个改成3S,有200多克,悬停一样能飞8钟左右就去不起来了,测电压一个还有3V左右,按这么说练悬停用3S比4S要好了,电调是新西达50A和,电机是新西达2218

网友:
都用3S的哇

楼主:
飞3D用3S估计不行,拿来练悬飞非常爽!用5A电流冲3S A123电池半个小时冲满,满快的

网友:
450起飞重量910g,3sA123能够悬停10分钟左右,4s的也能够悬停11分钟左右

网友A:
谁能把35x+430x+a123的搭配搞定,功德无量啊

网友:
YT电调不行的,换之

网友B:
我都是用3S A123在飞,简单的倒飞,左翻右翻前翻后翻都没问题,我的也是XXD 50A,XXD 2218(5T 6T我都有,现在感觉6T也行了,5T电调发热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是用3S A123在飞,简单的倒飞,左翻右翻前翻后翻都没问题,我的也是XXD 50A,XXD 2218(5T 6T我都有,现在感觉6T也行了,5T电调发热有点大)

5T?6T?是15T16T吧!

网友C:
能戴上头罩吗?

网友:
5T6T是指马达

网友:
  5T kv多少 6Tkv多少

网友:
他所说的是型号而非齿轮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谁能把35x+430x+a123的搭配搞定,功德无量啊

我担心老板会删我的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戴上头罩吗?

电池架改成这样就可以。

网友:
支青发的不是35x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老知青有没有测试过拆机的A123大概还能用20C放多少个循环?充电5A,放电40A那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的飞机起飞重量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