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飞后立即充还是等一会儿再充好

楼主(2009-04-16):
如题,电池充电--飞后立即充还是等一会儿再充好?另外充好后,是否立即可用?多谢各位!!

网友:
根据我的理解,才飞完电池还是热的,应该等上20分钟在充吧,是不是这样,我反正也是个菜鸟!!!!

网友:
冷却后再充

网友:
电池温度还没凉下来之前不要充电

楼主:
谢谢各位!还有一半问题哦!充后能立即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还有一半问题哦!充后能立即用吗?

呵呵!
这就好比是汽车,燃料加满了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开了呢?

网友B:
为什么我的电池充电完后比飞完后更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就好比是汽车,燃料加满了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开了呢?

明白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就好比是汽车,燃料加满了后,是不是马上就可以开了呢?

您在论坛好有名哦!!佩服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电池充电完后比飞完后更热呢?

真的吗?若是这样的话:
1、电池不行了!
2、充电电流太大!已经远远地超出安全范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在论坛好有名哦!!佩服呀

过奖啦!
其实,我也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也是不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吗?若是这样的话:
1、电池不行了!
2、充电电流太大!已经远远地超出安全范围了……

我也不太清楚,充电器是EK2—0851,电池是EK1—0181。充满电后飞004大概12分钟左右,飞完后电池微温。但充电只要50分钟就满了。

网友:
電池有熱量是不太建議馬上充電的~但我也試过飛完馬上充~
但充完是可以馬上用的~我的電池充完也是常温的~~

网友:
等电池凉了再飞或者充电

网友:
我的理解其实发热主要是由于飞行中大电流放电引起的,而充电电流一般不会超过1A也不会产生过热,因此立即充电也不会对原来电池温度有太大影响,温度会逐渐降低至正常状态,由于温度高会激发电池内的活性物质,充电速度也会加快。另外电池只有过充才会发热。

网友:
只要电池没温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