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出出450PRO的主意!

楼主(2009-04-16):
马上要入450PRO了!希望各位大大给我建议!
1--陀螺仪+锁尾舵(401+9275-好像有点轻)
2--斜盘舵机,,用65MG还是202的?
3--控,,准备买FUTABA-T7CHP和JR7通系列的!

大家给我建议下控的接收机,看了好多帖子都说接收机很讲究,但是我好像没什么概念!

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哈!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我已经定了PRO了,高级套装版,65MG新版有质量谣言,但毕竟无风不气浪,202听说也常死舵。套装里面的DS410M听说质量不错,而且售后不错,有保障放心。GP750+DS520性价比肯定是好过401+9257的,但毕竟401的地位很难撼动,我个人也是用401的,非常喜欢,但毕竟廉颇老矣,看楼主的喜好,我个人感觉GP750+DS520也非常不错。控建议楼主上JR的,个人感觉比FUTABA亮骚,FUTABA的中低端产品那做工我就不说什么了……

网友:
401+9257是个不错的选择,ds410个人认为不咋地,容易坏,还是202吧。

楼主:
JR的话,给我个型号!谢谢,最好把接收器说的具体点,貌似接收器的问题很多!

网友:
450Pro是带三个斜盘舵机和陀螺仪、尾舵机。

网友:
买高级版,加接受就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马上要入450PRO了!希望各位大大给我建议!
1--陀螺仪+锁尾舵(401+9275-好像有点轻)
2--斜盘舵机,,用65MG还是202的?
3--控,,准备买FUTABA-T7CHP和JR7通系列的!

大家给我建议下控的接收机,看了好多帖 ...

Personally, I always love to "try" out new hot stuffs.
1.  For tail servos and gyro, its gotta be Futaba GY520 + JR-3500G
2. For cyclic servos,  the hottest ones are Futaba S3156.
3. For controller, don't go for anything less than Futaba T10CG
If you have a tighter budget, I recommend the followings:
1.  For tail servos and gyro, JR770 + JR-3500G
2. For cyclic servos,  202.
3. For controller, still Futaba T10CG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rsonally, I always love to "try" out new hot stuffs.
1.  For tail servos and gyro, its gotta be Futaba GY520 + JR-3500G
2. For cyclic servos,  the hottest ones are Futaba S3156.
3. For controll ...

这样的配置比较到位。

网友(2009-05-21):
幸好是看懂了

网友B:
JR 3500G哪里有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JR 3500G哪里有买

找Dawnsound, 他應该还有:loveliness:

网友:
找Dawnsound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