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1W音视频传送对2.4G遥控会产生干扰吗?

楼主(2009-04-16):
(无正文)

网友:
应该有干扰  一般用PCM 的控

网友A:
应该是遥控器对1w,2.4G的发射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遥控器对1w,2.4G的发射有干扰

也就是发射器对遥控器没有干扰不会影响飞机安全?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遥控器对1w,2.4G的发射有干扰

马甲你好,你见过有一起用2.4G 图传失控的情况么? 互相干扰懂不懂!

网友(2009-05-28):
应该有干扰的

网友:
不是应该有干扰,而是绝对有干扰,首先是地面摇控器对视频接收机有很大的干扰,再来飞机上视频发射对飞机接收机有很大的干扰,会让摇控距离减短很多.

网友:
2.4G1W音视频传送设备是采用点频方式工作,而2.4G遥控是采用扩频技术工作,所以:

    由于音视频传送设备无法自动跳频,所以受遥控器干扰。

建议:2.4G遥控对 1.2G的音视频传送设备  这样的配置就不会互相干扰啦!!

网友:
视遥控器的2.4g模块品牌而定,我的航拍机上分别用F牌的2.4g控制飞机,用A牌的2.4g控制云台,视频回传使用1.2g700mw的,实际使用发现,1.2g视频系统会轻微干扰A牌的2.4G接收机,F牌的2.4g则不受干扰。另外,2.4的控会干扰2.4的视频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