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了!掉了!怎么办?三叶46油门杆松了怎么办呀?!

楼主(2009-04-17):
原来有些松动 这回终于掉了。。。

现在 勉强能摁回去 但稍微一使劲 就又下来了。怎么办呀?!
有谁遇到过同样的问题,还能修好吗?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发动机怎么这么脏呀

网友B:
楼主的风神可以改叫土神了,装回去,再翻铆下边

网友C:
 可以用大功率电烙铁焊接牢固,可以用小铳子铳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发动机怎么这么脏呀

 因为是菜鸟 炸机常有。所以选了个非常非常柔软的地方玩。脏是副作用了 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风神可以改叫土神了,装回去,再翻铆下边

土神 这名字好有个性 哈哈。
另“再翻铆下边”这个具体什么意思? 我是新手真的不太懂,能详细说下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大功率电烙铁焊接牢固,可以用小铳子铳几下。

谢谢您的建议 用焊锡固定应该是可以的。另弱弱的问下“小铳子”是什么?起子?锥子?

楼主:
  对了 直接用 502 胶可以吗?能经受住机机振动的考验吗?

网友D:
用环氧树脂好点

网友:
碰焊不知可以吗??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建议。环氧胶 暂时没有
 不过已经用 AB胶 粘了。飞了10分钟 结果。。。 我还活着 哈哈哈哈啊哈哈
明天继续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环氧树脂好点

高温的地方不适合用环氧。

网友(2009-05-23):
改装吧,1、找一个大点的仪器用旋钮,把它砸开取出里面的铜芯子(带顶轴螺丝的)。
        2、找一个二头插头,取出其中一根插片。
        3、将插头片(铜)焊到铜芯上,应该知道怎么回事了吧。
        4、如感觉靠不住,还可将铜片与铜芯中间钻个眼,用个螺丝将它固定好。
        5、试一下看铜芯是否能正好装在化油气的气门调节杆处,正常情况下是装不进去,将铜芯的洞扩大一点就行了。保证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