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螺距只能调-5以下的,调不了-4以上的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4-17):
请教:负螺距只能调-5以下的,调不了-4以上的是怎么回事?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是什么机器?连杆长度够啊? 斜盘行程够吗?如果都对 检查配件。是否有阻挡斜盘的动作。或者是主轴有没有磨损

网友:
调整下球头杆长度

网友:
将十字盘往下调,然后旋翼头上的各横臂调水平,测螺距,视情再调

网友:
LZ用什麼控呢?

楼主:
我的是450V2的,用TDF06C的控

楼主:
连杆长度照说明书的长度调了一下也不行

网友:
上一些照片,  就容易找到問題在哪裡.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你的主轴是不是把长的装旋翼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说明书上说长的装旋翼头呀

网友:
提高当舵机通电后,舵机臂的舵臂高度。比如通电后你现在倾角为90度水平,提高到向上倾斜的比如20度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油门打到最高不就顶到中联了吗?

网友:
缩短你大浆夹的那个短连杆,加长你的长连杆d,没必要完全按照说明书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试下,缩短多少合适呢?

网友:
具体不知道,你试试啊,一般如果你差很多的话,就调最上面的短连杆,一般转2圈可以增加1度的正螺距,相应负螺距应该减小一度。短的调差不多就挑长的那个连杆,调好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