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MAXPRO老板:我的X6充电完成时各节电压都是3.9XV。

楼主(2009-04-17):
我记得锂聚合物
电池
应该充到4.2V才行,可这个X6怎么3.9XV就停了呢?
谢谢!

网友A:
已经PM你短消息

网友B(2009-12-13):
同上 啊, 我的完成电压也较低。什么原因

网友C:
请问楼主是用的什么电源,参数。
如果电源功率不够,电池是充不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