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L电机三角接法绕线,修复成功!(具体方法)

楼主(2009-04-17):
430L电机烧了,按老支青贴子修复成功!花费为零。
具体方法:
1、漆包线采用从旧货箱中找出一个9V电源适配器,拆除变压器取出线圈;
2、按三角型接法4*7T(线径0.28)或5*8T(线径0.25)取约13-15米,绕成4圈或5圈;
3、按1、3、2相位的顺序顺时针绕线一次完成;
4、具体顺序1、4、7、3、6、9、2、5、8,其中7-3、9-2,8-1中间抽头5-10厘米;
5、绕线完成后重新装入电机,抽头除去包漆加焊锡,三条线分别加保护线套后接电调和接收机调试成功。

非常感谢老支青!!!

网友:
 上个图看看啊

网友:
4*7T是什么意思?请楼主给我们扫扫盲

网友:
我也感谢老金!因为他帮助了你哈哈,最好你上个图,加以说明,谢谢!

网友:
好像是4股7圈吧?

网友:
T数不能随便改的,除非你想改变KV值
匝数可以根据线径变化
另外430XL和430L的T数是不一样的

楼主:
借用老支青图片。

楼主:
430L电机修复成功!(上图)

借老支青的图片。

网友:
我的430X的电机轴短了,不知道能换么?麻烦LZ解答一下啊

网友:
说明:图片是老支青的。

楼主:
老支青对不起,是我忙中出错了,在此道歉!

网友:
不解?

2、按三角型接法4*7T(线径0.28)或5*8T(线径0.25)取约13-15米,绕成4圈或5圈;
楼主这条自相矛盾的圈数让人费解!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8436&extra=page%3D1
建议用0.26X5股X7圈这数据好,够力不耗电。由于这电机铁芯较小,改后力量还是有限的,只能飞些简单的航线和简单的3D倒飞动作。

网友:
最近正在打算把我的大电机改绕一下

网友:
希望楼主能上详细的步骤照片

楼主:
上绕线顺序图了

上绕线顺序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绕线顺序图了

朋友,图太小了,看不清

网友A:
我的电机后壳还不知道怎么打开呢

网友:
好东西,看来以后都能自己绕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机后壳还不知道怎么打开呢

前后壳都是旋开的吧

网友:
请问LZ,按现在你的4*7T(线径0.28)或5*8T(线径0.25),绕出来的电机的KV值是多少?我想绕一个4400KV的,数据是多少?(原电机是3500KV),GL450用的。谢谢

楼主:
楼上的模友,绕后KV值我的确不知道,只不过通过试飞看动力满足要求。
不过建议你找老支青询问你提到的有关问题,他是这方面专家。

网友:
4*7T或5*8T是4股緾7圈或5股緾8圈,又学习了,项一下。

网友B:
图太小,发个大图照顾一下老头子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太小,发个大图照顾一下老头子嘛!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95634&extra=page%3D1&page=1

网友(2009-10-27):
重绕电机,想降低原来的KV值,是不是减少圈数可达到的.原是4股6圈的,现改为4股5圈可否降低KV值.也想用5股5圈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