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初级的枪控玩船啊?

楼主(2009-04-17):
有什么初级的枪控玩船啊?     请教下大家   学校小湖放水了想弄辆船玩玩   控不知道用什么样的 FM还是Am啊    2pl行不   500左右的   别老失控就行

网友A:
用什么枪控哦,还是板控好些。精确点,比如说futaba T4VF很好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枪控哦,还是板控好些。精确点,比如说futaba T4VF很好撒
   futaba T4VF不错 呵呵   不过就是我习惯了枪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 T4VF不错 呵呵   不过就是我习惯了枪控

我是反的,我用枪控就傻逼了,用板控还反映得过来。

网友:
一般可以的话国产控就行了,玩玩嘛,AM的便宜点,如果可以选2PL,感觉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以前就用HBX原装遥控,AM的,很好距离很远很稳定,但HL就不行

楼主:
刚才看见一个很便宜的控FM的  加上接受170  那店主说能遥控200M没问题  不知道是真的吗  我持怀疑态度 大家给看看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8d482&x_id=0db2(注明  不是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