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知如何选择`大家帮帮忙``

楼主(2009-04-17):
想搞
航拍
```
云台
平衡仪
显示屏
无线设备
这些应该选什么样的牌子
大家给点意见```谢谢各位大哥```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兄弟,你要先说出你的预算。航拍的东西太多了。贵的几十万上百万,便宜的买个录像笔有个LAMA就能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8000元左右

网友C:
不是我打击你,8000元只能玩玩。看你的意思想专业搞,那么价格至少3-5万

网友A:
专业一点的都是汽油机,外加云台和减震系统,你的这点钱可能不够买云台的,更别说航拍了

网友D:
為什麼樓主的头像和小餅干的一樣呢??

网友E:
不只楼主是不是想搞直机航拍,这个是很烧钱的,要么弄专业点靠这个弄点收入,不然烧下去是没底的。前期投入起码10万左右吧,大油机,DJI3.1系统,专业云台,高清DV或者单反,地面控制站最好配置OSD,监控设备,飞行员和摄像师分离操作,保险点的话最好把地面控制系统整合在车子里跟着开,拍摄前查看地形,规划拍摄路线,起飞和降落地点,准备工作和精度力求高而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