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电池好坏的简单区别

楼主(2009-04-17):
我想问问,同一个
充电器
充好的
电池
组,单体电压差很多
甚至能差0.2V
简单来讲,应该排除充电器问题的话
那组电池好
换句话讲
一组是 3.63 3.64 3.64
一组是 3.64 3.65 3.81
那个单体能到3.81的电池是不好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A:
我觉得LiPo电池的电压反而不是很重要的问题,新电池组肯定一致性好些,用一段时间以后,就会出现某些单体会有内阻增加的情况,其中性能变差的单体测量电压有可能偏高也可能偏低,而能充进去的容量和其它单体相差不大,除非是严重大肚子损坏严重不能充电的。

网友B:
充好后量一下单节电压,过几个小时后再量一下电压,电压跌落大的比较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