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皮带的直径问题,哪个高手可以算,帮我算一下,谢谢!!

楼主(2009-04-17):
已知:皮带周长为500cm,其中大盘直径85cm,小盘直径30cm,(二中皮带轮为直径一样大)
(1)二皮带的中心轴直径为多少?
2)同心皮带轮的中轮盘直径为多大时,该皮带轮可以使用同一根皮带?

顺便把公式和我讲一下啊,小弟在此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减去大周长的 一半 再减去小周长的 一半 结果除以2 得到 两个轮的 斜线长度

利用直角三角形 边长平方的 关系
上边的 斜线长度 的 平方 减去 大轮和小轮差的 平方 所得的 结果 的 平方根 得到 两个轮子的 距离 ...

网友A:
500减去大周长的 一半 再减去小周长的 一半 结果除以2 得到 两个轮的 斜线长度

利用直角三角形 边长平方的 关系
上边的 斜线长度 的 平方 减去 大轮和小轮差的 平方 所得的 结果 的 平方根 得到 两个轮子的 距离
两个轮子的 距离得到 后 乘以2
用 500减去 2被的 两轮的 距离 还剩下 两个 中轮的 半周长
因为两个 中轮大小一样 所以就 是一个 整轮长度 就可以 了
直接 用 这个 周长 除以 3.14 就是直径